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驅動程序工作原理
qzl1125186
qzl1125186

网友A(2008-07-10):
驅動程序工作原理
在不支持鼠標滾輪的系統上安裝了滾輪鼠標的驅動后,在有滾動條的程序里滾動鼠標滾輪就可以使滾動條滾動.
我想問的是,驅動程序是如何作到的?
它是不是把鼠標滾輪的動作轉變為其它的動作.模擬點擊了滾動條里的箭頭?
請高手講講
其它
工作原理
程序
如何

网友B:
鼠标的按键变化、移动、滚轮滚动都会向主机发送数据,并产生中断,由驱动程序读入鼠标发来的数据进行解析,根据这些数据来确定鼠标具体的变化。对于不支持滚轮的驱动程序,是因为驱动程序开发较早,尚未出现鼠标滚轮,所以不能识别鼠标发来的滚轮滚动的数据。
对于应用程序,鼠标的各种变化都是由系统来发消息通知它的,应用程序响应系统发给它的鼠标滚动消息,自己来处理界面滚动。

网友C:
主要问题是要理解消息机制。
系统实际上对大多数的消息都不给出响应,只是将消息传递给当前运行的程序(向ctrl+alt+del这种消息除外)。鼠标滚轮产生的消息在安装驱动的时候已经在系统中注册了消息号。当滚动鼠标滚轮的时候这个消息被系统传递给应用程序。如果应用程序能响应滚轮消息,应用程序就会产生滚屏。如果应用程序不认识滚轮消息,就丢弃这个消息。
所以说,不存在系统支不支持滚轮的问题。滚屏的是应用而不是系统。系统只是消息传递的控制者而已。
这样有更多的新东西就可以很容易的扩展到系统上去了。

网友D:
其实你的问题不是说系统不支持鼠标滚轮,而是没有将鼠标滚轮的信息(中断)转成系统能接受的“系统消息”。而安装的驱动,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网友E:
各位高手可否推荐几本這方面的書,小弟要好好學習一下.謝謝各位的關注!!
請大家再幫忙解釋一下,我的系統是 win XP ,我安裝了VB6.0. 可我在vb6.0的代碼編輯區滾動滾輪卻沒有功能.(在其它的軟件里是有功能),這是否說明vb6.0不能响应系统发给它的鼠标滚动消息? 可是我安裝了一個TiltWheell鼠標的驅動之后在vb6.0的代碼編輯區滾動滾輪就有功能了.且左右拔動滾輪可控制水平滾動條.

网友F:
你希望进行驱动方面的设计?那你需要学习DDK和DriverStudio了。这里讨论的好像不是非常激烈,可以去www.DriverDevelop.com的驱动开发版块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