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tli-xip,高手指点啊!!

楼主:
按照网上的帖子,xip的文件生成了,使用EBOOT烧写时出现了一下问题
Run wince, JumpAddr = 0x30201000
Clear the memory unused ..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InitDisplay-----------------
VBPD=2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fd86edba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OEMSetRealTime: Year: 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Data Abort: Thread=8f6e9000 Proc=8d5260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1fabf04(coredll.dll+0x0002bf04) RA=01fabedc(coredll.dll+0x0002bedc)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Data Abort: Thread=8f6e9000 Proc=8d5260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1fabf04(coredll.dll+0x0002bf04) RA=01fabedc(coredll.dll+0x0002bedc)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Data Abort: Thread=8f6e9000 Proc=8d5260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8c22cef8(NK.EXE+0x0002cef8) RA=8c22cee4(NK.EXE+0x0002cee4) BVA=05f11a30 FSR=00000007
Data Abort: Thread=8f6e9000 Proc=8d52607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8c22cef8(NK.EXE+0x0002cef8) RA=8c22cee4(NK.EXE+0x0002cee4) BVA=05f11b30 FSR=00000007

这是EBOOT烧写过程中的信息

Low-level format nand flash ...

Reserving Blocks [0x0 - 0x13] ...

...reserve complete.

Low-level format Blocks [0x14 - 0xFFF] ...

...erase complete.

Format nand flash for BinFS, please wait several minutes ...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Found pTOC signature.
ROMHDR at Address 8C200044h
RomHdr.ulRAMStart=8D500000h RomHdr.physfirst=8C200000h.
::OEMLaunch, ImageStart:0x8C200000, ImageLength:0x1035FA0, LaunchAddr:0x8C201000
OEMLaunch: (IMAGE_TYPE_RAMIMAGE|IMAGE_TYPE_BINFS)
+WriteRegionsToBootMedia: ImageStart: 0x8C200000, ImageLength: 0x1035FA0, LaunchAddr:0x8C201000
INFO: OEMLaunch: Found chain extenstion: '' @ 0x8C200000
INFO: OEMLaunch: Found chain extenstion: 'chain information' @ 0x8C200000
INFO: OEMLaunch: Found 'chain information' (pChainInfo=0x8C314928  Extensions=0x3).
Writing single region/multi-region update, dwBINFSPartLength: 16998304
dwRegionStart: 0x8C200000, dwRegionLength: 0x1035FA0, dwStoreOffset: 0x0
Updateded TOC!
-WriteRegionsToBootMedia
+TOC_Write
Erasing Block: 19

FMD_WriteSector.............

FMD_ReadSector.............

在不使用XIP时,系统起来后在存储管理器中可以查看到PART0 BINFS, PART1 FATFS

网友:
CONFIG.BIB

MEMORY
    XIPKERNEL    8C200000  001FF000  RAMIMAGE
    CHAIN    8C3FF000  00001000  RESERVED
    NK      8C400000  01100000  NANDIMAGE
    RAM                8D500000  02200000  RAM
;    RAM                8C340000  03CC0000  RAM
    pdwXIPLoc    00000000    8C3FF000    FIXUPVAR
;  FLASH  920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c002000  00000800  RESERVED
    SDIO_DMA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ARGS                8C020800  00000800  RESERVED
    DBGSER_DMA          8c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8c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IR_DMA              8c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    CAMERA                    8c050000  000A0000  RESERVED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
; ROMFLAGS is a bitmask of options for the kernel
;  ROMFLAGS    0x0001      Disallow Paging
;  ROMFLAGS    0x0002      Not all KMode
;  ROMFLAGS    0x0010      Trust Module only
;
CONFIG
    AUTOSIZE=ON
;    ROM_AUTOSIZE=ON
    DLLADDR_AUTOSIZE=ON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XIPSCHAIN=8C3FF000
    PROFILE=OFF

      ROMFLAGS=00

ROMSTART=8C2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1100000

XIPKERNEL中的内容

MODULES ---------------------------------------
    12/24/2008  06:47:58      430080  nk.exe
    12/24/2008  06:48:18      229376  filesys.exe
    12/24/2008  06:48:18      505856  coredll.dll
    12/12/2008  05:20:17       57344  fatfsd.dll
    12/12/2008  05:20:18       10240  diskcache.dll
    12/24/2008  06:48:18       36352  fatutil.dll
    12/12/2008  05:20:19       13824  binfs.dll
    12/12/2008  05:19:35       79872  fsdmgr.dll
    12/12/2008  05:20:19       19456  mspart.dll
    12/12/2008  05:23:58       23040  FLASHDRV.DLL

FILES ----------------------------------------
     12/24/2008  06:48:18  CHRS       4075      32768                   boot.hv (ROM 0x8C34C118)

Done.

网友:
注册表

; @CESYSGEN IF FILESYS_FSREGHIVE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Start DevMgr"=dword:0

;;;;;;;;;;;;;;;;;;;;;;;;;;;;;;;;;;;;;;;;;;;;;;;;;;;;;;;;;;;;;;;;;;;;;;;;;;;
; Support BINFS Section
;;;;;;;;;;;;;;;;;;;;;;;;;;;;;;;;;;;;;;;;;;;;;;;;;;;;;;;;;;;;;;;;;;;;;;;;;;;
; Add BinFS to partition tabl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21"="BINF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
    "Folder"="BINFS"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Dll"="binfs.dll"
    "Paging"=dword:1
; MountFlags:
; 0x10 specifies that this file system is to be mounted as an external
;      ROM filesystem shadowing the \windows directory
; 0x1 specifies that the mountpoint \BINFS is to be hidden
;
    "MountFlags"=dword:10
    "BootPhase"=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MS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MSFlash"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Order"=dword:0
;    "MountFlags"=dword:10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SFlash]
        "Prefix"="DSK"
        "Order"=dword:0
        "Dll"="FLASHDRV.dll"
        "Profile"="MSFlash"
;        "MountFlags"=dword:10
        "FriendlyName"="MSFLASH Driver"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 Bind BINFS to the block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Folder"="Nand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MountAs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1
;    "MountFlags"=dword:00000004
;    "MountHidden"=dword:00000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AsBootable"=dword:1
    "MountAsRom"=dword:1
;    "MountAsRoot"=dword:1

; END HIVE BOOT SECTION
; @CESYSGEN ENDIF FILESYS_FSREGHIVE

问题出在那啊,高手指点啊

网友:
1、ROMSIZE=01100000 这个值小了,但这不是起不来的原因
2、检查一下XIPKERNEL.bin的大小,我看你只设定了2M的大小,看有没有超过实际大小
3、做个试验,先把整个Image全部放到XIPKERNEL,看能不能起来?如果不能起来说明不是Binfs文件分类的问题,从Binfs下载及Load,注册表配置等方面去找原因;如果可以起来那问题就好办了,看还有哪些需要移到XIPKERNEL里进去的,多试几次就OK了

网友A:
LZ不厚道,刚看了一个你结的贴,别人回答了这么多,居然无满意答案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厚道,刚看了一个你结的贴,别人回答了这么多,居然无满意答案结贴?

哈哈,如果以不满意结贴是不能返回50%分数的。
——hzdysymbol 真是有激情啊。我现在押宝压的没有分了,觉得没有意思了,都不想回了。
楼主,这个网上很多例子很详细了,eboot如果是做的好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
还有,烧写之前要格式话binfs分区才行,不然是不会成功的。

网友:
检测 MMU 表配置和 config.bib 中是否一致, 小写 XIP.bin, 检测注册表和网上贴出来的是否一致, 估计是注册表哪里配置不一致

网友:
各位对不住啊,分在这个帖子补上啊!!!

网友:
EBOOT一定把BINFS分区做好了,XIPKERNEL.BIN大小为1.3M

网友B:
2440的,  Seven_zhangxw  你的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大侠们,给小弟指点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40的,  Seven_zhangxw  你的怎么解决的?

我的是MLC驱动出错的问题。
看看你的NAND的驱动和文件系统的空间分配问题,看有没有配错,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地址空间弄错了,有重叠的情况;
二是地址空间是不是引用错了,比方说OS是从第6个block开始的,你的EBOOT指定的却是第10个block,这个请检查下EBOOT和NAND的驱动部分;
还有一个是nand驱动有问题,但这个概率很低。

网友:
关注,曾经试过,没成功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不会又变成了一个有答无分的结局吧?

网友:
年底了,大家过个好年!!!来年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