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sp生成后怎样变成可以下载的形式然后下载到目标板上。ppc860+vxworks5.4+tornado2.0

楼主:
 请问bsp生成后怎样变成可以下载的形式然后下载到目标板上。ppc860+vxworks5.4+tornado2.0
能说下详细过程么。谢谢!

网友:
1.先生成bootrom,生成过程参考
http://www.vxdev.com/Article/docExp/200802/23.htm
2.配置bootrom,通过ftp将vxworks下载到板上去,过程如下,全文请参考
http://blog.eeworld.net/helenhf/archive/2007/04/26/1586496.aspx

Boot ROM
·上电时自动运行目标机的boot ROM代码
·Boot ROM并不包括用户程序运行的Vxworks操作系统
·vxworks系统映像在主机上是以目标模块形式存放的
·Boot ROM代码
    ·允许配置boot参数
    ·通过网络下载vxoworks到目标机内存中
    ·开始执行vxworks

启动配置
·通过串口设置启动参数
·通过网络启动vxworks(速度更快)
·关键启动参数
    ·Boot device(启动设备)                          使用的网络接口
    ·Host internet address(主机IP地址)              从哪台主机上启动vxworks
    ·Path of Vxworks image(vxworks映像路径)        通过网络传输的文件名和路径
    ·User name(用户名)                             访问主机文件时用到的用户名
    ·Target internet address(目标机IP地址)          定义目标机IP地址
    ·CPU number(CPU号)                             机箱中每块板卡都有不同的编号,主控板CPU号为0

目标机上电
·上电时通过串口访问boot ROM,UNIX工作站下链接串口时使用tip(SunOS),cu或dermit。在超级终端上查看输入输出。
·使用h查看启动命令列表提示
[VxWorks Boot]: h
?                                          -Print this list(打印本列表)
@                                        -boot(load and go)(下载并启动vxworks)
p                                          -print boot params(打印启动参数)
c                                          -change boot params(修改启动参数)
l                                           -load boot file(下载启动文件)
g adrs                                -go to adrs(跳到地址)
d adrs [,n]                          -display memory(打印内存)
...
n netif                                 -print network interface device address(打印网络设备地址)
$dev (0, procnum) host:/file h=# e=# b=# g=# u=usr[pw=passwd] f=#
                                                                          tn=targetname s=script o=other
Boot选项
    0x02 - 加载系统符号表
    0x04 - 不自动启动
    0x08 - 快速自动启动(不倒计时)
    0x20 - 取消登陆vxworks的密码
    0x40 - 使用dhcp获取启动参数
    0x80 - 使用tftp获取启动映像
    0x100 - 使用代理arp
有效启动设备: ei0 sm

启动参数
[VxWorks Boot]: p
boot device                                :    ei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wolverine
file name                                    :    c:\tornado2\target\config\mv162\vxWorks
inet on ethernet(e)                    :    147.11.12.204:ffffff00
host inet(h)                                :    147.11.12.165
user(u)                                        :    todd
ftp password(pw)                     :    covert
flags(f)                                        :    0
target name(tn)                         :    t12-204
·在输入p时未设置的启动参数不会显示
    gateway inet(g)
    startup script(s)
    other(o)
·根据网卡驱动程序决定boot device,例如:
    制造商          boot device代码
    3Com           elPci
    Lance           Ln
    Excelan        ex
    Digital           dc
    Intel               ei
·windows用户习惯用'/'区分符代替'\',Unix用户习惯使用'/'
·下载vxWorks映像需要文件访问权限,包括
    ·用户名
    ·UNIX主机使用rsh协议时需要~/.rhosts
    ·通过FTP启动时需要用户密码

修改启动参数
·在启动时输入c可以修改启动参数
·修改后的数据将保存在目标板的NVRAM中
·还可以直接将启动参数写成一行
    $ei(0,0)wolverine:c:\tornado2\target\config\mv162\vxWorks\ h=147.11.12.165 e=147.11.12.204 u=todd pw=covert tn=t12-204
    将该字符串保存到主机上可以剪切粘贴的文件中
·也可以通过默认参数生成新的boot ROM(参考 重新配置 一章)

启动
[VxWorks boot]:@

boot device                                :    ei
unit number                               :    0
processor number                   :    0
host  name                                :    wolverine
file name                                    :    c:\tornado2\target\config\mv162\vxWorks
inet on ethernet(e)                    :    147.11.12.204:ffffff00
host inet(h)                                :    147.11.12.165
user(u)                                        :    todd
ftp password(pw)                     :    covert
flags(f)                                        :    0
target name(tn)                         :    t12-204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ei0.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Loading... 424504 + 29664 + 29404
Starting at 0x20000...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ei unit 0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NFS client support not included.

                                    VxWorks
Copyright  1984-1998       Wind River Systems, Inc.

                      CPU:  Motorola MVME162
               VxWorks:  5.4
        BSP version:  1.2/0
      Creation date:  Apr 17 1999
                     WDB:  Ready.
·Loading...后面的数字表示VxWorks映像的text段、data段和bss(未初始化数据)段大小
·问题提示-如果出现下列情况:
    ·第一个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没有显示done,检查是否使用了正确的网络接口,VME系统中通常有多个网络接口,检查系统控制器配置是否正确,网卡跳线是否设置好。
    ·Loading...后没有出现VxWorks映像文件大小,请检查网络接口是否正确,网线接触是否良好。
    ·Starting at后没有响应,请谏撤VxWorks映像是否有效。
    ·第二个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没有显示done,请检测VxWorks映像中网络驱动的配置。
·启动完毕后,运行target server,就可以开始使用Tornado提供的各种工具了。

网友:
user和password就填ftp的用户名和密码就行了
确保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的ftp服务器当前目录中存在相应的vxworks程序
bootrom会将该vxworks自动下载并运行起来

网友:
谢谢楼上的,说的好详细,我自己解决了。
情问下我这个bsp是在tornado2.0下开发的,怎么移植到tornado2.2下面

网友:
2.2下基于你的bsp编译
出问题了手动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