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s3c2410定时器寄存器读写问题

楼主:
我用s3c2410的timer0做一个1s的硬件计时器,linux驱动程序怎样写呢?有人可以提供代码么(关键是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怎样读取和写入)?这些寄存器在s3c2410.h定义。

网友:
1S时间就用RTC了,有32.768KHz的时钟晶振吧,可以产生精确的1S,不需要你多考虑别的。

网友:
但是我的外部晶振是12Mhz的。
关键是我做的这个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是程序可调的,如果提供定时器控制寄存器的写法,那我就可以根据不同需要调整定时时间。
主要用到的寄存器是
MPLLCON,TCFG1,TCFG0,TCNTB0,TCMPB0,TCON(在s3c2410.h定义)
我曾经试过这样写(在asm-arm/io.h定义outl(),inl())

void init_timer()
{        int bb;
        //8239.746Hz
        //powermanagement MPLL M=0x52,P=2,S=3
        outl(0x00052023,MPLLCON);
        //mux=11, 16分频
        outl(0x00000003,TCFG1);
        //prescalor=256,
        outl(0x000000FF,TCFG0);
        //
        outl(0x202F,TCNTB0);//8239
        outl(0x202F/2,TCMPB0);

        bb=inl(TCON);
        outl(bb|0x2,TCON);//set the manual update bit
        bb=inl(TCON);
        outl(bb|0x4,TCON);//set the inverter bit
        //start timer0
        bb=(bb&0xD)|0x9;//reset manual update bit,set the start bit and reload bit
        outl(bb,TCON);
}

但是inl(),outl()用的是虚拟地址,上面写法不行。
改成
...
outl(0x00052023,io_p2v(MPLLCON));
...
也不行。以上两种写法都在insmod时出错: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a005c040

再改成
...
MPLLCON=0x00052023;
...
insmod时没报错,但时却死机了。

网友:
上面得问题解决了。最后一种方法行得通,死机原因是系统启动后不能直接修改MPLLCON。
现在有另一个问题,怎样在LINUX驱动中得到系统当前时间?想用来组略地验证定时器是否定时了1s.

网友:
为什么没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