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看一下这个GPIO的实现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用GPB0,GPB1,GPB9分别接上一块LCD的控制引脚CS,SID,SCLK,其中在51单片机中发送数据的函数部分语句如下
    {
      i_data=0xf8;
      CS=1;       //我用s2440IOP->rGPBDAT=s2440IOP->rGPBDAT|(0x1<<0);代替
      SCLK=0;     //我用s2440IOP->rGPBDAT=s2440IOP->rGPBDAT&~(0x1<<9);代替

      for(i=0;i<8;i++)         //  但是下面的问题来了,这个如何将8位数据按位写入SID也就是GPB1呢,进行移位操作写的话,如果还是按照上面的方法如
     {
       SID=(bit)(i_data&0x80); //   s2440IOP->rGPBDAT=s2440IOP->rGPBDAT|(0x1<<1)的话,会再次的对CS,SCLK,也就是GPB0,GPB9写入值,这样的话
       SCLK=0;                 //   显示就错误了,所以我想请问的是:在操作GPIO口时,是否有单独操作其中一位的函数或者命令(像51中的bit),或者有
       SCLK=1;                 //   其他好的解决方法,谢谢大家......
       i_data=i_data<<1;
     }
     .....
     .....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将SID用另外的GPIO来控制。

网友A:
你可以使用个变量来保存IO的值

可以的
估计你想实现GPIO 模拟IIC程序吧。

我现在也遇到一些难题,要测试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使用点灯程序或者示波器,KITL设置断点,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个变量来保存IO的值
这个方法最简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