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初学wince,出现了一些问题,望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我用PB定制了wince后,在最后编译的时候提示:first-chance   exception     in   gwes.exe
(0xc0000005:access   violation)

就是不能出来wince界面,只出来一个黑框,没有我的电脑,回收站等 ,我是用硬件仿真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太清楚,重新定制镜像吧 。。。。gwes是管理系统驱动的,可能是驱动组件不全或者错误导致。。。重新试一下。。。

网友:
wince 的版本?你是怎么编译的?要想解决问题,请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网友:
wince 4.2 net 版本的,我是用DEBUG仿真的

网友:
这个有谁知道呢?

网友:
可能build option设置的问题,
你可以参看下以下连接:
下面关于定制系统黑屏的问题
http://dev.eeworld.net/author/Tycool/146c435545fc4760977005824059655e.html

网友:
不好说,建议重新编译内核!!

网友:
可能差组件

网友:
定制操作系统的时候缺少组件,因该按照平台选择组件,定制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