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static text填充位图的问题(CE6下)

楼主:
问题描述:
在CE6下给一个static text填充一个位图,可以看到位图已经加载显示出来,但是被原来的static text覆盖了一部分,即原来的static text没有被指定的位图覆盖
代码过程:
首先我通过DDX_Control(pDX, IDC_EDIT1, m_tipEdit);使变量m_tipEdit(CEdit类对象)与static text控件IDC_EDIT1关联,然后利用m_tipEdit.SetWindowText( szContent )往static text写字符串,这时static text控件会响应WM_ERASEBKGND消息,我在OnEraseBkgnd中写了如下代码:

         this->SetSel(0, 0);

        //load background bitmap
        CBitmap bitmap;
        bitmap.LoadBitmap( IDB_BITMAP1 );

        CDC dcCompatible;
        dcCompatible.CreateCompatibleDC(pDC);
        dcCompatible.SelectObject( &bitmap );

        //get bitmap object
        BITMAP bmp;
        bitmap.GetBitmap( &bmp );

        //get dialog box size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 &rect );
        //display bitmap
        pDC->StretchBlt(0, 0, rect.Width(), rect.Height(), &dcCompatible, 0, 0, bmp.bmWidth, bmp.bmHeight, SRCCOPY);

        return TRUE;
注:该代码在CE5下能够正常工作,不会出现问题描述的情况,再CE6中会出现,请指教,先谢谢回复^_^

网友:
还没有ce6呢。

调整一下图片大小

网友:
这和图片大小有关?先试试
怎么没人支招啊,各位多支几招

网友:
这种做法明显不正确,static text有自己的刷新过程,你强行在WM_ERASEBKGND中贴图,和原有绘制text的过程冲突,可能产生多种错误现象。正确的做法应该用owner draw或子类化。

网友:
回nbcool:
1.对于static text,其没有owner draw属性
2.我这样处理就是子类化啊,我截取了static text的WM_ERASEBKGND消息,然后我自己实现处理,其中OnEraseBkgnd是在我自己的CMyEdit类(从CEdit继承)中实现的

网友:
还有没哪位来指教下啊,谢谢

网友:
又沉下去了,我顶上来
谁来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如果没有owner-drawn方法的话,可以看看WM_CTLCOLORSTATIC,
是否能通过类继承的方式来实现子类化,我并不是很清楚,建议你用正确的方式做子类化。
subclass技术详细见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997565.aspx

网友:
还是没解决问题,现在做法就是去掉提示对话框了,相当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