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单片机试题级答案

楼主:
 本人过几天就要考单片机了,想找几份试卷做做。在网上搜索了很长时间也找不到。有个网站里有,可惜要收费,郁闷啊。
哪位兄弟能帮帮在下。

网友:
1-1选择
1.计算机中最常用的字符信息编码是(  A  )
A   ASCII      B  BCD码   C  余3码     D  循环码
2.要MCS-51系统中,若晶振频率屡8MHz,一个机器周期等于(A     ) μs
A  1.5     B  3    C  1     D 0.5
3.MCS-51的时钟最高频率是    ( A ).
A 12MHz   B 6 MHz     C 8 MHz     D  10 MHz
4.        以下不是构成的控制器部件(D   ):
A 程序计数器、  B指令寄存器、  C指令译码器、  D存储器
5.        以下不是构成单片机的部件( D   )
A  微处理器(CPU)、B存储器   C接口适配器(I\O接口电路)  D 打印机
6.        下列不是单片机总线是( D   )
A 地址总线   B 控制总线   C 数据总线     D 输出总线
7.-49D的二进制补码为.(  B   )
A  11101111   B  11101101      C 0001000       D  11101100
8.十进制29的二进制表示为原码( C    )
A 11100010      B 10101111      C  00011101      D  00001111
9. 十进制0.625转换成二进制数是(  A )
A 0.101    B  0.111   C  0.110    D 0.100
10 选出不是计算机中常作的码制是(  D  )
A  原码    B 反码  C补码  D ASCII

1-2填空
1.计算机中常作的码制有原码、反码和补码
2.十进制29的二进制表示为00011101
3.十进制数-29的8位补码表示为.11100011
4.单片微型机CPU、存储器和I\O接口三部分组成.
5.若不使用MCS-51片内存器引脚EA必须接地.
6.输入输出设备是计算机与外部世界交换信息的载体.
7.十进制数-47用8位二进制补码表示为.11010001
8.-49D的二进制补码为.11101101
9.计算机中最常用的字符信息编码是ASCII
10.计算机中的数称为机器数,它的实际值叫真值。
1-3判断
1.我们所说的计算机实质上是计算机的硬件系统与软件系统的总称。     (  √ )
2.MCS-51上电复位时,SBUF=00H。  (  × )。     SBUF不定。

3.使用可编程接口必须处始化。    (  √  )。

4.8155的复位引脚可与89C51的复位引脚直接相连。( √     )
5.MCS-51是微处理器。(   ×  )不是。

6.MCS-51系统可以没有复位电路。( × )不可以。复位是单片机的初始化操作。
7.要MCS-51系统中,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5μs。( ×    )若晶振频率屡8MHz,才可能为1.5μs
8.计算机中常作的码制有原码、反码和补码( √  )
9.若不使用MCS-51片内存器引脚EA必须接地. ( √  )
10.十进制数-29的8位补码表示为.11100010( ×  )
1-4简答
1.何谓单片机?单片机与一般微型计算机相比,具有哪些特点?
答:单片机是在一块集成电路上把CPU、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及多种形式的I/O接口集成在一起而构成的微型计算机。它与通用微型计算机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1)        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是分工的,前者为ROM,后者为RAM;
(2)        采用面向控制的指令系统,控制功能强;
(3)        多样化的I/O接口,多功能的I/O引脚;
(4)        产品系列齐全,功能扩展性强;
(5)        功能是通用的,像一般微处理机那样可广泛地应用在各个方面。
2 单片机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
答:单片机的应用范围很广泛,诸如智能化家用电器、仪器仪表、工业控制、计算机外部设备、智能机器人、电信及导航等方面。
3  在各种系列的单片机中,片内ROM的配置有几种形式?用户应根据什么原则来选用?
答:各种类型的单片机片内程序存储器的配置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掩膜(Msak)ROM型单片机:内部具有工厂掩膜编程的ROM,ROM中的程序只能由单片机制造厂家用掩膜工艺固化,用户不能修改ROM中的程序。例如:MCS—51系列的8051。
掩膜ROM单片机适合于大批量生产的产品。用户可委托芯片生产厂家采用掩膜方法将程序制作在芯片的ROM。
(2)        EPROM型单片机:内部具有紫外线可擦除电可编程的只读存储器,用户可以自行将程序写入到芯片内部的EPROM中,也可以将EPROM中的信息全部擦除。擦去信息的芯片还可以再次写入新的程序,允许反复改写。例如:MCS—51系列的8751。
EPROM型单片机使用比较方便,但价格较高,适合于研制产品或结构要求简单的小批量产品。
(3)        无ROM型单片机:内部没有程序存储器,它必须连接程序存储器才能组成完整的应用系统。例如:MCS—51系列的8031。
无ROM型单片机价格低廉,用户可根据程序的大小来选择外接程序存储器的容量。这种单片机扩展灵活,但系统结构较复杂。
(4)        E2ROM型单片机:内部具有电可擦除叫可编程的程序存储器,使用更为方便。例如:MCS—51的派生型89C51单片机。
(5)        OTP(One Time Programmable)ROM单片机:内部具有一次可编程的程序存储器,用户可以在编程器上将程序写入片内程序存储器中,程序写入后不能再改写。例如:NEC公司的μPD75P308GF—3B9。这种芯片的价格也较低。

4.控制器的组成和作用
答:控制器:由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指令译码器、时序发生器和操作控制器等组成。用来协调指挥计算机系统的操作。
5.        微型计算机组成
答:微型计算机组成由微处理器(CPU)、存储器、接口适配器(I\O接口电路)及输入/输出设备组成。通过系统总线将它们连接起来,以完成某些特定的运算与控制。
6.什么叫寻址方式
答:        寻址方式:寻址方式就是寻找指令中操作数或操作数所在地址的方式。也就是如何找到存放操作数的地址,把操作数提取出来的方法。
7.        什么叫堆栈:
答:堆栈是在片内RAM中专门开辟出来的一个区域,数据的存取是以"后进先出"的结构方式处理的。实质上,堆栈就是一个按照"后进先出"原则组织的一段内存区域。
8.什么是汇编语言?什么叫指令周期?
答:        汇编:汇编语言源程序在交付计算机执行之前,需要先翻译成目标程序,这个翻译过程叫汇编。
        指令周期:指执行一条指令所占用的全部时间。通常一个指令周期含1~4个机器周期。
9.什么是进位和溢出
答:两数运算的结果若没有超出字长的表示范围,则由此产生的进位是自然进位;若两数的运算结果超出了字长的表示范围(即结果不合理),则称为溢出。例如将正数3FH和负数D0H相加,其结果不会超出8位字长的表示范围,所以其结果10FH中的进位是正常进位(也就是模)。但是,若正数3FH与正数70H相加,其结果为AFH,最高位为"1",成了负数的含义,这就不合理了,这种情况称为溢出。

2-1填空
1..微处器由寄存器、控制器和运算器三部分组成..
2.当MCS-51引脚ALE信号有效时,表示从Po口稳定地送出了低8位地址.
3.MCS-51的堆栈是软件填写堆栈指针临时在_片内数据存储器内开辟的区域.
4.MCS-51中凡字节地址能被_8整除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均能寻址.
5.MCS-51有4组工作寄存器,它们的地址范围是00H~1FH.
6.MCS-51片内20H~2FH范围内的数据存储器,既可以字节寻址又可以位寻址.
7.计算机的系统总线有地址总线、控制总线和数据总线。
8.80C51含4KB掩膜ROM。
9.80C51在物理有4个独立的存储空间。
10.一个机器周期等于6个状态周期,振荡脉冲2分频后产生的时钏信号的周期定义为状态 周期。

2-2判断
1.我们所说的计算机实质上是计算机的硬件系统与软件系统的总称。     (  √ )
2.MCS-51的相对转移指令最大负跳距是127B。                        (  ×  )
3.MCS-51的程序存储器只是用来存放程序的。 ( ×  )  存放程序和表格常数。
4.MCS-51的时钟最高频率是18MHz.     (×   ).    12MHz。
5.使用可编程接口必须处始化。    (  √  )。
6.当MCS-51上电复位时,堆栈指针SP=00H。  (  ×   )。 SP=07H
7.MCS-51外扩I/O口与外RAM是统一编址的。  ( √   )。
8.使用8751且 =1时,仍可外扩64KB的程序存储器。(   ×  )60KB。
9.8155的复位引脚可与89C51的复位引脚直接相连。( √     )
10.MCS-51是微处理器。(   ×  )不是。
11.MCS-51的串行接口是全双工的。(  √   )
12.PC存放的是当前执行的指令。(  ×   )是将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
13.MCS-51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分布在60H~80H地址范围内。(×    )80H~FFH。
14.MCS-51系统可以没有复位电路。( × )不可以。复位是单片机的初始化操作。
15.要MCS-51系统中,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5μs。( ×    )若晶振频率屡8MHz,才可能为1.5μs

2-3选择
1.要想测理INT0引脚上的一个正脉冲宽度,那么特殊功能寄存器TMOD的内容应为(  B ).
(A)09H      (B)87 H   (C)00H      (D)80H
2.PSW=18H时,则当前工作寄存器是( D  )
(A)0组  (B)1组  (C)2组    (D)3组
3.控制串行口工作方式的寄存器是( C  )
(A)TCON   (B)PCON   (C)SCON     (D)TMOD
4.P1口的每一位能驱动(  B )
(A)2个TTL低电平负载有   (B)4个TTL低电平负载
(C)8个TTL低电平负载有  (D)10个TTL低电平负载
5.MCS-51的中断允许触发器内容为83H,CPU将响应的中断请求是(  B   )
(A) T1,        (B)T0,T1    (C)T1,串行接口    (D)  ,T0

2-4问答题
1   8051单片机内部包含哪些主要逻辑功能部件?
答:8051单片机是个完整的单片微型计算机。芯片内部包括下列硬件资源:
(1)        8位CPU;
(2)        4KB的片内程序存储器ROM。可寻址64KB程序存储器和64KB外部数据存储器;
(3)        128B内部        RAM;
(4)        21个        SFR;
(5)        4个8位并行I/O口(共32位I/O线);
(6)        一个全双工的异步串行口;
(7)        两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
(8)        5个中断源,两个中断优先级;
(9)        内部时钟发生器。
2  EA/VPP引脚有何功用?8031的引脚应如何处理?为什么?
答:EA/VPP是双功能引脚,功能如下:
(1)        EA接高电平时,在低4KB程序地址空间(0000H~0FFFH),CPU执行片内程序存储器的指令,当程序地址超出低4KB空间(1000H~FFFFH)时,CPU将自动执行片外程序存储器的指令。
(2)        EA接低电平时,CPU只能执行外部程序存储器的指令。
8031单片机内部无ROM,必须外接程序存储器。因此,8031的EA引脚必须接低电平。
在对8751单片机内部的        EPROM编程时,此引脚VPP外接+12V电压,用于固化EPROM程序。
3        8051单片机存储器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
答:8051存储器包括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从逻辑结构上看,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空间:
(1)        64KB的程序存储器地址空间:0000H~FFFFH,其中0000H~0FFFH为片内4KB的ROM地址空间,1000H~FFFFH为外部ROM地址空间;
(2)        256B的内部数据存储器地址空间,00H~FFH,分为两大部分,其中00H~7FH(共128B单元)为内部静态RAM的地址空间,80H~FFH为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空间,21个特殊功能寄存器离散地分布在这个区域;
(3)        64KB的外部数据存储器地址空间:0000H~FFFFH,包括扩展I/O地址空间。
4.片内数据存储器分为哪几个性质和用途不同的区域?
答:8051内部128B的数据RAM区,包括有工作寄存器组区、可直接位寻址区和数据缓冲区。各区域的特性如下:
(1)        00H~1FH为工作寄存器组区,共分4组,每组占用8个RAM字节单元,每个单元作为一个工作寄存器,每组的8个单元分别定义为8个工作寄存器R0~R7。当前工作寄存器组的选择是由程序状态字PSW的RS1、RS0两位来确定。如果实际应用中并不需要使用工作寄存器或不需要使用4组工作寄存器,不使用的工作寄存器组的区域仍然可作为一般数据缓冲区使用,用直接寻址或用Ri的寄存器间接寻址来访问。
(2)        20H~2FH为可位寻址区域,这16个字节的每一位都有一个地址,编址为00H~7FH。
当然,位寻址区也可以用作字节寻址的一般数据缓冲区使用。
(3)30H~7FH为堆栈、数据缓冲区。
5  单片机有哪几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各在单片机的哪些功能部件中?
答:8051单片机内部有21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在物理上是分散在片内各功能部件中,在数学上把它们组织在内部数据存储器地址空间80H~FFH中,以便能使用统一的直接寻址方式来访问。这些特殊功能寄存器颁在以下各个功能部件中:
(1)        CPU:ACC、B、PSW、SP、DPTR(由DPL和DPH两个8位寄存器组成);
(2)        中断系统:IP、IE;
(3)        定时器/计数器:TMOD、TCOM、TL0、TH0、TL1、TH1;
(4)        并行I/O口:P0、P1、P2、P3;
(5)        串行口:SCON、SBUF、PCON。
6  PC是什么寄存器?是否属于特殊功能寄存器?它有什么作用?
答:PC是16位程序计数器(Program Counter),它不属于特殊功能寄存器范畴,程序员不以像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那样来访问PC。PC是专门用于在CPU取指令期间寻址程序存储器。PC总是保存着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的16位地址。通常程序是顺序执行的,在一般情况下,当取出一个指令(更确切地说为一个指令字节)字节后,PC自动加1。如果在执行转移指令、子程序调用/返回指令或中断时,要把转向的地址赋给PC。
7  DPTR是什么寄存器?它由哪些特殊功能寄存器组成?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DPTR是16位数据指针寄存器,它由两个8位特殊功能寄存器DPL(数据指针低8位)和DPH(数据指针高8位)组成,DPTR用于保存16位地址,作间址寄存器用,可寻址外部数据存储器,也可寻址程序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