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B5制作CE系统时出错

楼主:
这是警告

BUILD: [00:0000000008:WARNS ] Directory: E:\WINCE500\PRIVATE\OSINTERNAL\TEST\HAL\ does not exist.
BUILD: [00:0000000020:WARNS ] Directory: E:\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inc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 does not exist.

这是错误
BUILD: [01:0000000276: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software\PBproject\yc2440Emulator\WINCE500\ycemulator_x86\cesysgen\oak\inc\wavedev.def'
BUILD: [01:0000000278: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我是想用BSP我选的是Emulator,想做模拟器下的系统,可是编译时出错,.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你去看下那两个目录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安装的问题了,不过大多都是编译时的问题,重编一下就OK了。

网友:
先clean and build wavedev这个文件夹
再clean and sysgen
试试

网友A:
把工程下的东西删除,就留个工程文件。

还有,我发现你装PB在E盘
最好放在C盘默认安装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工程下的东西删除,就留个工程文件。

还有,我发现你装PB在E盘
最好放在C盘默认安装较好。

这个不是绝对的,要不干啥安装软件时有改变安装盘符的选项?

先clean and build wavedev这个文件夹
再clean and sysgen
试试

是在不行,在“build and sysgen”!

再不行,那就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
E:\WINCE500\PRIVATE\OSINTERNAL\TEST\HAL\ 这个没有
只有E:\WINCE500\PRIVATE\

E:\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inc 这个有

"先clean and build wavedev这个文件夹 "
有"wavedev"这个文件夹吗?

网友:
你是不是在C盘安装过PB,然后删除了,又重新安装在E盘了?

网友:
我编译单个工程出错时,“比如串口驱动”,一般重新build and sysgen一下就能通过。
如果还不行,用没修改过的SMDK覆盖,重新build and sysgen。
再不行,只好重装了。

网友:
'C:\software\PBproject\yc2440Emulator\WINCE500\ycemulator_x86\cesysgen\oak\inc\wavedev.def'
找到这个文件看一下
--------------------------------------------------------------------------------------
另外
build and sysgen 建议不要用这个选项。
要么sysgen,要么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选上,copy file和make run-time image after builder,如果第二次也可以加上clean before building。
如果修改了某个驱动,只要在fileview里选中相应的驱动右键来build project。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19847277 的回复:
这是警告

BUILD: [00:0000000008:WARNS ] Directory: E:\WINCE500\PRIVATE\OSINTERNAL\TEST\HAL\ does not exist.
BUILD: [00:0000000020:WARNS ] Directory: E:\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inc E:\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 does not exist.

这是错误
BUILD: [01:0000000276: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software\PBproject\yc2440Emulator\WINCE500\ycemulator_x86\cesysgen\oak\inc\wavedev.def'
BUILD: [01:0000000278: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我是想用BSP我选的是Emulator,想做模拟器下的系统,可是编译时出错,.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帮忙看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郁闷中。再试试了,不然真得重新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