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相送!min2440中友善提供的nboot和eboot的问题!

楼主:
最近弄了个mini2440开发板,按照说明书下载了nboot.bin(自己启用了友善之前注解的启动eboot功能)和eboot.nb0,但是在调试中发现nboot中的这段代码执行有问题:
#if 1 //本函数在友善之臂开发板中暂时没有用到 //20081121启用,既是设为(#if 1)
void loadboot(void)
{

        DWORD dwSector, dwLength;         // Start Sector & Length
    DWORD dwRAM, i;

        dwSector=EBOOT_SECTOR; //2; //从block:2 page:0开始存放eboot
        dwLength=3072;//一共6个block;block2-7;96K容量;如果eboot文件大于96K,需要修改该代码
        dwRAM=0x30038000;//eboot load Start address;把NAND FLASH内容拷贝到0X30038000

while (dwLength)

                {

            FMD_ReadSector(dwSector,(LPBYTE)dwRAM,NULL, 1);
                    dwSector++;
                    dwLength--;
            dwRAM += SECTOR_SIZE;//该程序目前不做校验

        }
  Uart_SendString("NAND FLASH Copy complete!");     //20081121启用
        Launch(0x30038000);//跳转到eboot,启动eboot,程序不会返回
}
#endif
就是while (dwLength)循环中的不能正常执行完跳到"Launch(0x30038000);//跳转到eboot,启动eboot,程序不会返回"这一句。
好像是循环中的"FMD_ReadSector(dwSector,(LPBYTE)dwRAM,NULL, 1);"有问题,
不知道哪儿达人可以解答!?
谢谢咯!
附上nboot工程文件。

网友:
找友善,商家提供的BSP,应该没有问题吧。是不是你自己有些细节搞错了?
友善的板子下载很烦人的。
--------------------------

网友A:
加调试消息,看能够执行到什么地方!自己想方设法调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这段代码中有问题“
dwSector=EBOOT_SECTOR; //2; //从block:2 page:0开始存放eboot
dwLength=3072;//一共6个block;block2-7;96K容量;如果eboot文件大于96K,需要修改该代码
dwRAM=0x30038000;//eboot load Start address;把NAND FLASH内容拷贝到0X30038000
而且我怀疑第二句的"dwLength=3072;" 的3072有问题,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
如果说是6个block,你应该是6×32(每一块block有32页,并且FMD_ReadSector()函数是每一次读取nand Flash的一页)啊?

网友:
   现在我把"dwLength=3072;"改成“dwLength=EBOOT_SECTOR_SIZE;        //EBOOT_SECTOR_SIZE为11*32=352”,结果是nboot.bin成功的执行到"Launch(0x30038000);//跳转到eboot,启动eboot,程序不会返回",但是超级终端还是没有显示eboot的设置界面啊,真是奇怪咯!
   那位大哥,能解答一下啊!

网友:
你烧写了EBOOT吗?

在EBOOT的start.s中点灯,帮助确认到底执行到哪里。

网友:
你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有一段代码没执行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调试消息,看能够执行到什么地方!自己想方设法调试一下!

上下都价格RETAILMSG之类的打印信息看下吧。我也弄了个MINI2440的板子。。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去折腾。。。哎。。忙的想自杀。。。

网友:
我再用dnw直接把友善提供的eboot下载到0x30038000地址后,能自动eboot的设置界面。但是如果配合nboot使用的时候,就不行(用Supervivi下载先下载nboot后再下载eboot,通过nboot中就不能调用到eboot)。
而且我在nboot中发现有个地方这样写:
dwSector=EBOOT_SECTOR;//从block:2 page:0开始存放eboot
dwLength=EBOOT_SECTOR_SIZE;//11*32=352一共6个block;block2-7;96K容量;如果eboot文件大于96K,需要修改该代码
dwRAM=0x30038000;//eboot load Start address;把NAND FLASH内容拷贝到0X30038000

通过查看声明,得知:
//nand.h
#define BLOCK_TO_SECTOR(block)  ((block)  << 5 )
#define PAGES_PER_BLOCK             32

//loader.h
// Eboot @ Block 2
#define EBOOT_BLOCK                 10                /*2 change by capbily for vivi */
#define EBOOT_SECTOR_SIZE           (11*PAGES_PER_BLOCK)        /*FILE_TO_SECTOR_SIZE(EBOOT_RAM_IMAGE_SIZE)*/
#define EBOOT_BLOCK_SIZE            11                /*SECTOR_TO_BLOCK(EBOOT_SECTOR_SIZE)*/
#define EBOOT_SECTOR                BLOCK_TO_SECTOR(EBOOT_BLOCK) //0x10<<5 = 0x100 也就是十进制的256
按照一般来说,eboot.nb0文件都是烧写在Nand FLASH的第二个块中,正如上面的
“dwSector=EBOOT_SECTOR;//从block:2 page:0开始存放eboot”语句所示,
但是按照友善的关于EBOOT_SECTOR的定义,好像这个EBOOT_SECTOR不是代表Nand FLASH的第二块的起始页啊?

而且友善提供的EBOOT,都没有开始以太网和USB下载功能,那还在eboot的设置界面上头写个啥:
D) DOWNLOAD image now(Etherent)
U) DOWNLOAD image now(USB)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呀,搞了我两天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用的一块旧的板子也出现这个问题,没有出现eboot直接进入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