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webservice c#问题

楼主(2008-11-29):
wince webservice c#问题
大家好,我创建了一个最简单的hello world webservice,将其添加作为web引用到一个wince应用程序中,调试运行时报参数超出范围异常(argumentoutofrangeexception),报异常语句是: object[] results = this.Invoke("HelloWorld", new object[0]); 还请各位帮忙。
hello
web
wince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不像CLIENT的问题.您再查查SERVER端.

网友B:
需给出代码,这报错的异常类型太广泛

网友C(2009-04-30):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期待答案。。。

网友D:
同样几行代码,在普通Winform下可以正常执行;
但是在CE环境下的WinForm中调试时,
就提示无法处理的WebException,
错误行指向this.Invoke(代理方法,方法的参数列表);
该行代码是WebService中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