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2005编译 tcpmp 0.72中的common出现module machine t ...

楼主(2008-05-26):
VS 2005编译 tcpmp 0.72中的common出现module machine type 'THUMB' conflicts with target
我设置自己的SDK就出现这个错误:
module machine type 'THUMB'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ARM'
使用PPC 2003的就可以,这个是怎么回事?
common
target
machine

网友A:
你自己的SDK CPU类型是ARM4还是ARM4I

网友B:
首先确认你的sdk的cpu类型。
在project-setting-linker-command line下,删除'THUMB'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方法是修改link command,把ARM改为THUMB

网友D(2009-03-18):
怎樣用VS 2005编译 tcpmp 0.72,我的郵箱是guohoujin2008@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