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手机与STK菜单交互的原理

楼主:
大家好,请问手机是如何与SIM卡的STK菜单交互的?之前上网搜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由于涉及这个行业不久,所以很多资料都下不下来,是否有哪位高手有3GPP TS 11.14和11.11这两个标准,可否共享,本人不甚感激!

网友:
这个问题大了

第一步,手机和卡互相不知道对方的信息

第二步,手机读一下卡的3f00/7f10/6fae的内容,如果其内容是02及以上,表明卡支持stk,现在手机知道卡的最基本信息了

第三步,手机给卡发一个terminal profile指令,就是a0100000 xx (xx个数据)如 A0 10 00 00 06 FF FF FF FF FF FF
这样卡就知道手机支持什么功能了,一张标准的stk卡,会检查FFFF...FFFF 那些数据(实际的手机发的肯定不是FF)
如果检查到手机支持stk功能,会以91xx的方式返回,手机不支持stk功能,就返回9000
当然,一张不标准的stk卡,可能根本不检测任何手机设置,直接返回91xx

过程如下

//SELECT
A0 A4 00 00 02 7F 20
9F 17

//SELECT
A0 A4 00 00 02 3F 00
9F 17

//SELECT
A0 A4 00 00 02 7F 20
9F 17

//SELECT
A0 A4 00 00 02 6F AE
9F 0F

//READ BINARY
A0 B0 00 00 01
90 00

//TERMINAL PROFILE
A0 10 00 00 06 FF FF FF FF FF FF
91 5E

网友:
之后的事情就全是11.14里面了,手机只要检查卡返回91xx,就会fetch出来xx个数据并执行,并将执行结果用terminal response返回给卡,卡根据手机是否执行成功来决定继续执行还是退出STK。如果要退出STK,返回9000就可以了,否则一直反91XX.

举个例子
手机列出卡上的1级菜单

//SELECT
A0 A4 00 00 02 3F 00
9F 17
//A0 A4 00 00 02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A4 表示SELECT,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2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2 )
//选择文件,选中文件为3F 00 代表MF
//9F 17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23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GET RESPONSE

//TERMINAL PROFILE
A0 10 00 00 06 FF FF FF FF FF FF
91 5E
//A0 10 00 00 06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0 表示TERMINAL PROFIL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6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6 )
//91 5E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94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FETCH
未详细分析

//FETCH
A0 12 00 00 5E
D0 5C 81 03 02 25 00 82 02 81 82 85 09 80 77 ED 4F E1 7F A4 53 D1 0F 0A 01 80 65 B0 7F 16 77 ED 4F E1 0F 0A 02 80 5D F2 65 36 77 ED 4F E1 0F 0A 03 80 7E C4 54 58 7B A1 74 06 0F 0A 04 80 58 9E 52 A0 7F A4 7E C4 0F 0A 05 80 7F A4 7E C4 65 39 54 0D 0F 0A 06 80 52 20 96 64 7F A4 7E C4
90 00
//A0 12 00 00 5E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2 表示FETCH,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5E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94 )
//--D0 5C 其中D0是FETCH的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5C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92
//----81 03 02 25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2 是Command number,
//------25 是Command Type表示,SET UP MENU
//------00 表示no selection preference;
//----82 02 81 82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1 82 是设备号,表示SIM->ME
//----85 09 80 77 ED 4F E1 7F A4 53 D1 其中
//------85 是Alphabet identifier tag,09 是长度( 9 ),80 (81、82)是UCS2编码方案,
//------77 ED 4F E1 7F A4 53 D1 表示"短信群发"
//----0F 0A 01 80 65 B0 7F 16 77 ED 4F E1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1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65 B0 7F 16 77 ED 4F E1 表示"新编短信"
//----0F 0A 02 80 5D F2 65 36 77 ED 4F E1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2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5D F2 65 36 77 ED 4F E1 表示"已收短信"
//----0F 0A 03 80 7E C4 54 58 7B A1 74 06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3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7E C4 54 58 7B A1 74 06 表示"组员管理"
//----0F 0A 04 80 58 9E 52 A0 7F A4 7E C4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4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58 9E 52 A0 7F A4 7E C4 表示"增加群组"
//----0F 0A 05 80 7F A4 7E C4 65 39 54 0D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5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7F A4 7E C4 65 39 54 0D 表示"群组改名"
//----0F 0A 06 80 52 20 96 64 7F A4 7E C4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6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52 20 96 64 7F A4 7E C4 表示"删除群组"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TERMINAL RESPONSE
A0 14 00 00 0C 81 03 02 25 00 82 02 82 81 83 01 00
90 00
//A0 14 00 00 0C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4 表示TERMINAL RESPONS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C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2 )
//----81 03 02 25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2 是Command number,
//------25 是Command Type表示,SET UP MENU
//------00 表示no selection preference;
//----82 02 82 81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2 81 是设备号,表示ME->SIM
//----83 01 00 其中
//------83 是Result tag,01 是长度( 1 ),
//------00 是返回结果,表示
//--------Results '0X' and '1X' indicate that the command has been performed.
//--------命令执行成功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这时手机就出来一个一级菜单,等待用户选择了。

网友:
之后的事情就全是11.14里面了,手机只要检查卡返回91xx,就会fetch出来xx个数据并执行,并将执行结果用terminal response返回给卡,卡根据手机是否执行成功来决定继续执行还是退出STK。如果要退出STK,返回9000就可以了,否则一直反91XX.

举个例子
手机列出卡上的1级菜单

//SELECT
A0 A4 00 00 02 3F 00
9F 17
//A0 A4 00 00 02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A4 表示SELECT,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2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2 )
//选择文件,选中文件为3F 00 代表MF
//9F 17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23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GET RESPONSE

//TERMINAL PROFILE
A0 10 00 00 06 FF FF FF FF FF FF
91 5E
//A0 10 00 00 06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0 表示TERMINAL PROFIL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6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6 )
//91 5E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94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FETCH
未详细分析

//FETCH
A0 12 00 00 5E
D0 5C 81 03 02 25 00 82 02 81 82 85 09 80 77 ED 4F E1 7F A4 53 D1 0F 0A 01 80 65 B0 7F 16 77 ED 4F E1 0F 0A 02 80 5D F2 65 36 77 ED 4F E1 0F 0A 03 80 7E C4 54 58 7B A1 74 06 0F 0A 04 80 58 9E 52 A0 7F A4 7E C4 0F 0A 05 80 7F A4 7E C4 65 39 54 0D 0F 0A 06 80 52 20 96 64 7F A4 7E C4
90 00
//A0 12 00 00 5E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2 表示FETCH,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5E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94 )
//--D0 5C 其中D0是FETCH的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5C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92
//----81 03 02 25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2 是Command number,
//------25 是Command Type表示,SET UP MENU
//------00 表示no selection preference;
//----82 02 81 82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1 82 是设备号,表示SIM->ME
//----85 09 80 77 ED 4F E1 7F A4 53 D1 其中
//------85 是Alphabet identifier tag,09 是长度( 9 ),80 (81、82)是UCS2编码方案,
//------77 ED 4F E1 7F A4 53 D1 表示"短信群发"
//----0F 0A 01 80 65 B0 7F 16 77 ED 4F E1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1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65 B0 7F 16 77 ED 4F E1 表示"新编短信"
//----0F 0A 02 80 5D F2 65 36 77 ED 4F E1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2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5D F2 65 36 77 ED 4F E1 表示"已收短信"
//----0F 0A 03 80 7E C4 54 58 7B A1 74 06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3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7E C4 54 58 7B A1 74 06 表示"组员管理"
//----0F 0A 04 80 58 9E 52 A0 7F A4 7E C4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4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58 9E 52 A0 7F A4 7E C4 表示"增加群组"
//----0F 0A 05 80 7F A4 7E C4 65 39 54 0D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5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7F A4 7E C4 65 39 54 0D 表示"群组改名"
//----0F 0A 06 80 52 20 96 64 7F A4 7E C4 其中
//------0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6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52 20 96 64 7F A4 7E C4 表示"删除群组"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TERMINAL RESPONSE
A0 14 00 00 0C 81 03 02 25 00 82 02 82 81 83 01 00
90 00
//A0 14 00 00 0C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4 表示TERMINAL RESPONS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C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2 )
//----81 03 02 25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2 是Command number,
//------25 是Command Type表示,SET UP MENU
//------00 表示no selection preference;
//----82 02 82 81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2 81 是设备号,表示ME->SIM
//----83 01 00 其中
//------83 是Result tag,01 是长度( 1 ),
//------00 是返回结果,表示
//--------Results '0X' and '1X' indicate that the command has been performed.
//--------命令执行成功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这时手机就出来一个一级菜单,供用户选择了,选择一级菜单用envelope的menu selection指令,其他级菜单用select item指令。

网友:
选择sim卡中已有短信

//ENVELOPE
A0 C2 00 00 09 D3 07 82 02 01 81 90 01 02
91 8C
//A0 C2 00 00 09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C2 表示ENVELOP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9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9 )

//--D3 07 其中D3 是ENVELOPE的Menu Selection tag,07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7
//----82 02 01 81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01 81 是设备号,表示Keypad->SIM
//----90 01 02 其中
//------90 是Item identifier tag,01 是长度( 1 ),
//------02 是表示用户选中的item的ID,在"01"与"FF"之间有效,"00"表示无效
//91 8C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140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FETCH

//FETCH
A0 12 00 00 8C
D0 81 89 81 03 03 24 00 82 02 81 82 8F 0E 01 80 00 28 00 31 00 2F 00 32 00 29 5C 0A 8F 0E 02 80 00 28 00 32 00 2F 00 32 00 29 8D 85 8F 0E 03 80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8F 0E 04 80 60 A8 76 84 4E 34 65 F6 8E AB 4E FD 8F 0E 05 80 8F FD 6C 42 6D 77 59 16 95 7F 67 1F 8F 0E 06 80 60 A8 59 7D 00 21 60 A8 76 84 8D 44 8F 0E 07 80 60 A8 76 84 76 7B 5F 55 5B C6 78 01 8F 0E 08 80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90 00
//A0 12 00 00 8C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2 表示FETCH,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8C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40 )
//--D0 81 89 其中D0是FETCH的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81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超过128个89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137
//----81 03 03 24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3 是Command number,
//------24 是Command Type表示,SELECT ITEM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不由第2位决定表达方式,第2位是0:如果第1位是1表示选择数据值,第3位是0:没有优先选择,第8位是0:帮助不可用
//----82 02 81 82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1 82 是设备号,表示SIM->ME
//----8F 0E 01 80 00 28 00 31 00 2F 00 32 00 29 5C 0A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E 是长度( 14 ),01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00 28 00 31 00 2F 00 32 00 29 5C 0A 表示"(1/2)尊"
//----8F 0E 02 80 00 28 00 32 00 2F 00 32 00 29 8D 85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E 是长度( 14 ),02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00 28 00 32 00 2F 00 32 00 29 8D 85 表示"(2/2)超"
//----8F 0E 03 80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E 是长度( 14 ),03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表示"尊敬的客户,"
//----8F 0E 04 80 60 A8 76 84 4E 34 65 F6 8E AB 4E FD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E 是长度( 14 ),04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60 A8 76 84 4E 34 65 F6 8E AB 4E FD 表示"您的临时身份"
//----8F 0E 05 80 8F FD 6C 42 6D 77 59 16 95 7F 67 1F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E 是长度( 14 ),05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8F FD 6C 42 6D 77 59 16 95 7F 67 1F 表示"追求海外长期"
//----8F 0E 06 80 60 A8 59 7D 00 21 60 A8 76 84 8D 44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E 是长度( 14 ),06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60 A8 59 7D 00 21 60 A8 76 84 8D 44 表示"您好!您的资"
//----8F 0E 07 80 60 A8 76 84 76 7B 5F 55 5B C6 78 01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E 是长度( 14 ),07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60 A8 76 84 76 7B 5F 55 5B C6 78 01 表示"您的登录密码"
//----8F 0E 08 80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E 是长度( 14 ),08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表示"尊敬的客户,"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TERMINAL RESPONSE
A0 14 00 00 0F 81 03 03 24 00 82 02 82 81 83 01 00 90 01 01
91 96
//A0 14 00 00 0F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4 表示TERMINAL RESPONS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F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5 )
//----81 03 03 24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3 是Command number,
//------24 是Command Type表示,SELECT ITEM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不由第2位决定表达方式,第2位是0:如果第1位是1表示选择数据值,第3位是0:没有优先选择,第8位是0:帮助不可用
//----82 02 82 81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2 81 是设备号,表示ME->SIM
//----83 01 00 其中
//------83 是Result tag,01 是长度( 1 ),
//------00 是返回结果,表示
//--------Results '0X' and '1X' indicate that the command has been performed.
//--------命令执行成功
//----90 01 01 其中
//------90 是Item identifier tag,01 是长度( 1 ),
//------01 是表示用户选中的item的ID,在"01"与"FF"之间有效,"00"表示无效
//91 96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150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FETCH

网友:
查看短信内容并按确定

//FETCH
A0 12 00 00 96
D0 81 93 81 03 04 21 80 82 02 81 02 8D 81 87 08 00 28 00 31 00 2F 00 32 00 29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60 A8 5D F2 5F 00 90 1A 75 45 54 2C 65 E0 5F E7 8B A1 52 12 FF 0C 8B E5 4E 1A 52 A1 4E 8E 4E 0B 67 08 75 1F 65 48 30 02 67 08 4F 7F 75 28 8D 39 00 31 00 30 51 43 FF 0C 53 05 54 2B 67 2C 57 30 88 AB 53 EB 51 4D 8D 39 30 01 67 65 75 35 66 3E 79 3A 30 01 5F 69 94 C3 30 01 00 32 00 30 52 06 94 9F 67 2C 57 30 4E 3B 53 EB 65 F6 95 7F FF 0C
90 00
//A0 12 00 00 96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2 表示FETCH,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96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50 )
//--D0 81 93 其中D0是FETCH的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81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超过128个93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147
//----81 03 04 21 8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4 是Command number,
//------21 是Command Type表示,DISPLAY TEXT
//------80 表示( 二进制  1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普通优先级,第8位是1:等待用户手工清除,
//----82 02 81 02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1 02 是设备号,表示SIM->Display
//----8D 81 87 08 00 28 00 31 00 2F 00 32 00 29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60 A8 5D F2 5F 00 90 1A 75 45 54 2C 65 E0 5F E7 8B A1 52 12 FF 0C 8B E5 4E 1A 52 A1 4E 8E 4E 0B 67 08 75 1F 65 48 30 02 67 08 4F 7F 75 28 8D 39 00 31 00 30 51 43 FF 0C 53 05 54 2B 67 2C 57 30 88 AB 53 EB 51 4D 8D 39 30 01 67 65 75 35 66 3E 79 3A 30 01 5F 69 94 C3 30 01 00 32 00 30 52 06 94 9F 67 2C 57 30 4E 3B 53 EB 65 F6 95 7F FF 0C 其中
//------8D 是Text String tag,81 表示后面的长度超过128了,87 是长度( 135 ),
//------08 是Data coding scheme部分,表示Unicode字符,
//------00 28 00 31 00 2F 00 32 00 29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60 A8 5D F2 5F 00 90 1A 75 45 54 2C 65 E0 5F E7 8B A1 52 12 FF 0C 8B E5 4E 1A 52 A1 4E 8E 4E 0B 67 08 75 1F 65 48 30 02 67 08 4F 7F 75 28 8D 39 00 31 00 30 51 43 FF 0C 53 05 54 2B 67 2C 57 30 88 AB 53 EB 51 4D 8D 39 30 01 67 65 75 35 66 3E 79 3A 30 01 5F 69 94 C3 30 01 00 32 00 30 52 06 94 9F 67 2C 57 30 4E 3B 53 EB 65 F6 95 7F FF 0C 表示"(1/2)尊敬的客户,您已开通畅听无忧计划,该业务于下月生效。月使用费10元,包含本地被叫免费、来电显示、彩铃、20分钟本地主叫时长,"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TERMINAL RESPONSE
A0 14 00 00 0C 81 03 04 21 80 82 02 82 81 83 01 00
91 29
//A0 14 00 00 0C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4 表示TERMINAL RESPONS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C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2 )
//----81 03 04 21 8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4 是Command number,
//------21 是Command Type表示,DISPLAY TEXT
//------80 表示( 二进制  1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普通优先级,第8位是1:等待用户手工清除,
//----82 02 82 81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2 81 是设备号,表示ME->SIM
//----83 01 00 其中
//------83 是Result tag,01 是长度( 1 ),
//------00 是返回结果,表示
//--------Results '0X' and '1X' indicate that the command has been performed.
//--------命令执行成功
//91 29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41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FETCH

网友:
选择接收者

//FETCH
A0 12 00 00 29
D0 27 81 03 05 24 00 82 02 81 82 8F 0C 01 80 90 09 62 E9 63 A5 65 36 80 05 8F 0E 02 80 7E E7 7E ED 90 09 62 E9 77 ED 4F E1
90 00
//A0 12 00 00 29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2 表示FETCH,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29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41 )
//--D0 27 其中D0是FETCH的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27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39
//----81 03 05 24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5 是Command number,
//------24 是Command Type表示,SELECT ITEM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不由第2位决定表达方式,第2位是0:如果第1位是1表示选择数据值,第3位是0:没有优先选择,第8位是0:帮助不可用
//----82 02 81 82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1 82 是设备号,表示SIM->ME
//----8F 0C 01 80 90 09 62 E9 63 A5 65 36 80 05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C 是长度( 12 ),01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90 09 62 E9 63 A5 65 36 80 05 表示"选择接收者"
//----8F 0E 02 80 7E E7 7E ED 90 09 62 E9 77 ED 4F E1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E 是长度( 14 ),02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7E E7 7E ED 90 09 62 E9 77 ED 4F E1 表示"继续选择短信"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TERMINAL RESPONSE
A0 14 00 00 0F 81 03 05 24 00 82 02 82 81 83 01 00 90 01 01
91 2F
//A0 14 00 00 0F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4 表示TERMINAL RESPONS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F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5 )
//----81 03 05 24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5 是Command number,
//------24 是Command Type表示,SELECT ITEM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不由第2位决定表达方式,第2位是0:如果第1位是1表示选择数据值,第3位是0:没有优先选择,第8位是0:帮助不可用
//----82 02 82 81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2 81 是设备号,表示ME->SIM
//----83 01 00 其中
//------83 是Result tag,01 是长度( 1 ),
//------00 是返回结果,表示
//--------Results '0X' and '1X' indicate that the command has been performed.
//--------命令执行成功
//----90 01 01 其中
//------90 是Item identifier tag,01 是长度( 1 ),
//------01 是表示用户选中的item的ID,在"01"与"FF"之间有效,"00"表示无效
//91 2F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47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FETCH

选择输入号码

//FETCH
A0 12 00 00 2F
D0 2D 81 03 06 24 00 82 02 81 82 8F 0A 01 80 90 09 62 E9 7F A4 7E C4 8F 0A 02 80 90 09 62 E9 53 F7 78 01 8F 0A 03 80 8F 93 51 65 53 F7 78 01
90 00
//A0 12 00 00 2F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2 表示FETCH,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2F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47 )
//--D0 2D 其中D0是FETCH的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2D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45
//----81 03 06 24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6 是Command number,
//------24 是Command Type表示,SELECT ITEM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不由第2位决定表达方式,第2位是0:如果第1位是1表示选择数据值,第3位是0:没有优先选择,第8位是0:帮助不可用
//----82 02 81 82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1 82 是设备号,表示SIM->ME
//----8F 0A 01 80 90 09 62 E9 7F A4 7E C4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1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90 09 62 E9 7F A4 7E C4 表示"选择群组"
//----8F 0A 02 80 90 09 62 E9 53 F7 78 01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2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90 09 62 E9 53 F7 78 01 表示"选择号码"
//----8F 0A 03 80 8F 93 51 65 53 F7 78 01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3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8F 93 51 65 53 F7 78 01 表示"输入号码"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TERMINAL RESPONSE
A0 14 00 00 0F 81 03 06 24 00 82 02 82 81 83 01 00 90 01 03
91 1C
//A0 14 00 00 0F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4 表示TERMINAL RESPONS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F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5 )
//----81 03 06 24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6 是Command number,
//------24 是Command Type表示,SELECT ITEM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不由第2位决定表达方式,第2位是0:如果第1位是1表示选择数据值,第3位是0:没有优先选择,第8位是0:帮助不可用
//----82 02 82 81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2 81 是设备号,表示ME->SIM
//----83 01 00 其中
//------83 是Result tag,01 是长度( 1 ),
//------00 是返回结果,表示
//--------Results '0X' and '1X' indicate that the command has been performed.
//--------命令执行成功
//----90 01 03 其中
//------90 是Item identifier tag,01 是长度( 1 ),
//------03 是表示用户选中的item的ID,在"01"与"FF"之间有效,"00"表示无效
//91 1C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28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FETCH

网友:
输入号码

//FETCH
A0 12 00 00 1C
D0 1A 81 03 07 23 00 82 02 81 82 8D 0B 08 8F 93 51 65 53 F7 78 01 FF 1A 91 02 0B 0E
90 00
//A0 12 00 00 1C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2 表示FETCH,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1C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28 )
//--D0 1A 其中D0是FETCH的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1A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26
//----81 03 07 23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7 是Command number,
//------23 是Command Type表示,GET INPUT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只接受0-9、*、#、+,,第2位是0:SMS默认alphabet,,第3位是0:用户输入被ME回显,,第4位是0:用户输入不被组合,,第8位是0:帮助不可用,
//----82 02 81 82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1 82 是设备号,表示SIM->ME
//----8D 0B 08 8F 93 51 65 53 F7 78 01 FF 1A 其中
//------8D 是Text String tag,0B 是长度( 11 ),
//------08 是Data coding scheme部分,表示Unicode字符,
//------8F 93 51 65 53 F7 78 01 FF 1A 表示"输入号码:"
//----91 02 0B 0E 其中
//------91 是Response length tag,02 是长度( 2 ),
//------0B 是要求最少输入字符的长度11
//------0E 允许最多输入字符的长度14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TERMINAL RESPONSE
A0 14 00 00 1A 81 03 07 23 00 82 02 82 81 83 01 00 8D 0C 04 31 32 32 34 35 35 35 35 35 35 35
91 35
//A0 14 00 00 1A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4 表示TERMINAL RESPONS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1A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26 )
//----81 03 07 23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7 是Command number,
//------23 是Command Type表示,GET INPUT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只接受0-9、*、#、+,,第2位是0:SMS默认alphabet,,第3位是0:用户输入被ME回显,,第4位是0:用户输入不被组合,,第8位是0:帮助不可用,
//----82 02 82 81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2 81 是设备号,表示ME->SIM
//----83 01 00 其中
//------83 是Result tag,01 是长度( 1 ),
//------00 是返回结果,表示
//--------Results '0X' and '1X' indicate that the command has been performed.
//--------命令执行成功
//----8D 0C 04 31 32 32 34 35 35 35 35 35 35 35 其中
//------8D 是Text String tag,0C 是长度( 12 ),
//------04 是Data coding scheme部分,表示英文字母和数字等,
//------31 32 32 34 35 35 35 35 35 35 35 表示"12245555555"
//91 35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53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FETCH

选择发送短信

//FETCH
A0 12 00 00 35
D0 33 81 03 08 24 00 82 02 81 82 8F 0A 01 80 53 D1 90 01 77 ED 4F E1 8F 0A 02 80 7E E7 7E ED 6D FB 52 A0 8F 10 03 80 67 E5 77 0B 63 A5 65 36 80 05 52 17 88 68
90 00
//A0 12 00 00 35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2 表示FETCH,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35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53 )
//--D0 33 其中D0是FETCH的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33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51
//----81 03 08 24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8 是Command number,
//------24 是Command Type表示,SELECT ITEM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不由第2位决定表达方式,第2位是0:如果第1位是1表示选择数据值,第3位是0:没有优先选择,第8位是0:帮助不可用
//----82 02 81 82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1 82 是设备号,表示SIM->ME
//----8F 0A 01 80 53 D1 90 01 77 ED 4F E1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1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53 D1 90 01 77 ED 4F E1 表示"发送短信"
//----8F 0A 02 80 7E E7 7E ED 6D FB 52 A0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0A 是长度( 10 ),02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7E E7 7E ED 6D FB 52 A0 表示"继续添加"
//----8F 10 03 80 67 E5 77 0B 63 A5 65 36 80 05 52 17 88 68 其中
//------8F 是Item Data tag,10 是长度( 16 ),03 是Item ID,80 是UCS2编码方案,
//------67 E5 77 0B 63 A5 65 36 80 05 52 17 88 68 表示"查看接收者列表"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TERMINAL RESPONSE
A0 14 00 00 0F 81 03 08 24 00 82 02 82 81 83 01 00 90 01 01
91 16
//A0 14 00 00 0F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4 表示TERMINAL RESPONS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F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5 )
//----81 03 08 24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8 是Command number,
//------24 是Command Type表示,SELECT ITEM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不由第2位决定表达方式,第2位是0:如果第1位是1表示选择数据值,第3位是0:没有优先选择,第8位是0:帮助不可用
//----82 02 82 81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2 81 是设备号,表示ME->SIM
//----83 01 00 其中
//------83 是Result tag,01 是长度( 1 ),
//------00 是返回结果,表示
//--------Results '0X' and '1X' indicate that the command has been performed.
//--------命令执行成功
//----90 01 01 其中
//------90 是Item identifier tag,01 是长度( 1 ),
//------01 是表示用户选中的item的ID,在"01"与"FF"之间有效,"00"表示无效
//91 16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22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FETCH

网友:
发送短信

//FETCH
A0 12 00 00 BB
D0 81 B8 81 03 13 13 00 82 02 81 83 85 0D 80 53 D1 90 01 7E D9 FF 1A 73 8B 98 DE 86 08 91 68 31 08 10 00 05 F0 8B 81 93 01 00 0B 81 31 61 81 26 19 F4 00 08 86 00 28 00 31 00 2F 00 32 00 29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60 A8 5D F2 5F 00 90 1A 75 45 54 2C 65 E0 5F E7 8B A1 52 12 FF 0C 8B E5 4E 1A 52 A1 4E 8E 4E 0B 67 08 75 1F 65 48 30 02 67 08 4F 7F 75 28 8D 39 00 31 00 30 51 43 FF 0C 53 05 54 2B 67 2C 57 30 88 AB 53 EB 51 4D 8D 39 30 01 67 65 75 35 66 3E 79 3A 30 01 5F 69 94 C3 30 01 00 32 00 30 52 06 94 9F 67 2C 57 30 4E 3B 53 EB 65 F6 95 7F FF 0C
90 00
//A0 12 00 00 BB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2 表示FETCH,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BB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87 )
//--D0 81 B8 其中D0是FETCH的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81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超过128个B8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184
//----81 03 13 13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13 是Command number,
//------13 是Command Type表示,SEND SHORT MESSAGE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非组合格式,
//----82 02 81 83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1 83 是设备号,表示SIM->Network
//----85 0D 80 53 D1 90 01 7E D9 FF 1A 73 8B 98 DE 其中
//------85 是Alphabet identifier tag,0D 是长度( 13 ),80 (81、82)是UCS2编码方案,
//------53 D1 90 01 7E D9 FF 1A 73 8B 98 DE 表示"发送给:王飞"
//----86 08 91 68 31 08 10 00 05 F0 其中
//------86 是Address tag,08 是长度( 8 ),
//------91 68 31 08 10 00 05 F0 是短信中心号码,表示+8613800100500
//----8B 81 93 01 00 0B 81 31 61 81 26 19 F4 00 08 86 00 28 00 31 00 2F 00 32 00 29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60 A8 5D F2 5F 00 90 1A 75 45 54 2C 65 E0 5F E7 8B A1 52 12 FF 0C 8B E5 4E 1A 52 A1 4E 8E 4E 0B 67 08 75 1F 65 48 30 02 67 08 4F 7F 75 28 8D 39 00 31 00 30 51 43 FF 0C 53 05 54 2B 67 2C 57 30 88 AB 53 EB 51 4D 8D 39 30 01 67 65 75 35 66 3E 79 3A 30 01 5F 69 94 C3 30 01 00 32 00 30 52 06 94 9F 67 2C 57 30 4E 3B 53 EB 65 F6 95 7F FF 0C 其中
//------8B 是SMS Tpdu tag,81 表示后面的长度超过128了,93 是长度( 147 ),
//------01 是SMS SUBMIT TYPE
//--------------------SMS-SUBMIT-TYPE------------开始
//------bit1, bit0是       TP-MTI,值为 0 1 ,表示SMS-DELIVER type( SC to MS direction).
//------bit2是             TP-RD,值为 0 表示SC accepts messages with same TP-MR, TP-DA
//------bit4, bit3是       TP-VPF,值为 0 0 表示TP-VP field integer represented
//------bit5是             TP-SRR,值为 0 表示Status report is requested.
//------bit6是             TP-UDHI,值为 0 表示The TP-UD field contains only the short message.
//------bit7是             TP-RP,值为 0 表示TS-Reply-Path parameter is not set in this deliver.
//--------------------SMS-SUBMIT-TYPE------------结束
//----00 是TP-MR,(Message Reference(used to identify the SMS-SUBMIT, read by the ME in EF-SMSS)),
//------0B 81 31 61 99 99 19 F4 是目的地址,表示13161999914,
//------00 是TP-PID
//--------------------TP-PID------------开始
//------bit7, bit6为 0 0
//------bit5-bi50为 0 0 0 0 0 0 表示Short message type 0
//--------------------TP-PID------------结束
//------08 ( 0 0 0 0 1 0 0 0 ),表示普通发送,本位还是DCS,
//------86 表示后面的长度为134 后面的
//------00 28 00 31 00 2F 00 32 00 29 5C 0A 65 6C 76 84 5B A2 62 37 FF 0C 60 A8 5D F2 5F 00 90 1A 75 45 54 2C 65 E0 5F E7 8B A1 52 12 FF 0C 8B E5 4E 1A 52 A1 4E 8E 4E 0B 67 08 75 1F 65 48 30 02 67 08 4F 7F 75 28 8D 39 00 31 00 30 51 43 FF 0C 53 05 54 2B 67 2C 57 30 88 AB 53 EB 51 4D 8D 39 30 01 67 65 75 35 66 3E 79 3A 30 01 5F 69 94 C3 30 01 00 32 00 30 52 06 94 9F 67 2C 57 30 4E 3B 53 EB 65 F6 95 7F FF 0C 表示"(1/2)尊敬的客户,您已开通畅听无忧计划,该业务于下月生效。月使用费10元,包含本地被叫免费、来电显示、彩铃、20分钟本地主叫时长,"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TERMINAL RESPONSE
A0 14 00 00 0C 81 03 13 13 00 82 02 82 81 83 01 00
91 16
//A0 14 00 00 0C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4 表示TERMINAL RESPONS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C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2 )
//----81 03 13 13 0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13 是Command number,
//------13 是Command Type表示,SEND SHORT MESSAGE
//------00 表示( 二进制  0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非组合格式,
//----82 02 82 81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2 81 是设备号,表示ME->SIM
//----83 01 00 其中
//------83 是Result tag,01 是长度( 1 ),
//------00 是返回结果,表示
//--------Results '0X' and '1X' indicate that the command has been performed.
//--------命令执行成功
//91 16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有22 个字节的信息等待FETCH

网友:
显示发送成功,按确定退出STK

//FETCH
A0 12 00 00 16
D0 14 81 03 09 21 80 82 02 81 02 8D 09 08 53 D1 90 01 5B 8C 62 10
90 00
//A0 12 00 00 16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2 表示FETCH,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16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22 )
//--D0 14 其中D0是FETCH的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14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20
//----81 03 09 21 8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9 是Command number,
//------21 是Command Type表示,DISPLAY TEXT
//------80 表示( 二进制  1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普通优先级,第8位是1:等待用户手工清除,
//----82 02 81 02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1 02 是设备号,表示SIM->Display
//----8D 09 08 53 D1 90 01 5B 8C 62 10 其中
//------8D 是Text String tag,09 是长度( 9 ),
//------08 是Data coding scheme部分,表示Unicode字符,
//------53 D1 90 01 5B 8C 62 10 表示"发送完成"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TERMINAL RESPONSE
A0 14 00 00 0C 81 03 09 21 80 82 02 82 81 83 01 00
90 00
//A0 14 00 00 0C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GSM应用,INS = 14 表示TERMINAL RESPONSE,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0C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12 )
//----81 03 09 21 80 其中
//------81 是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09 是Command number,
//------21 是Command Type表示,DISPLAY TEXT
//------80 表示( 二进制  1 0 0 0 0 0 0 0  )第1位是0:普通优先级,第8位是1:等待用户手工清除,
//----82 02 82 81 其中
//------82 是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82 81 是设备号,表示ME->SIM
//----83 01 00 其中
//------83 是Result tag,01 是长度( 1 ),
//------00 是返回结果,表示
//--------Results '0X' and '1X' indicate that the command has been performed.
//--------命令执行成功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网友:
这也算c/c++代码?

还是机器吗?

网友:
那是stk交互流,说明的是stk原理的,如果不用c代码显示,你就会看到一团字。

网友:
很感谢jennyvenus的回答,我还以为我的帖子没分数,没人会回答呢.呵呵!非常感谢!这是我第一次在论坛上发帖子,看到有人回答好兴奋.还没看答案呢,先感谢下.

网友:
花了好几天看回帖,由于基础太差,到现在都还没看完,呵呵!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一 手机读卡的内容,如果内容为02及以上,表明卡支持STK.这句话在标准里看来看去,没看明白手机怎么就知道卡是否支持STK功能了.在GSM11.11标准里只找到EFPhase的内容,但是只有两个值"01""02",不知道jennyvenus是否指这一块的内容?

二 对于SIM卡初始化过程有两个疑问:
1. 为什么对"7F 20"这个文件要SELECT两次???
2. 对于READ   BINARY 这个命令看不是很懂,"03"表示什么意思?

//READ   BINARY
A0   B0   00   00   01
90   00

过程如下

//SELECT
A0   A4   00   00   02   7F   20
9F   17

//SELECT
A0   A4   00   00   02   3F   00
9F   17

//SELECT
A0   A4   00   00   02   7F   20
9F   17

//SELECT
A0   A4   00   00   02   6F   AE
9F   0F

//READ   BINARY
A0   B0   00   00   01
90   00

//TERMINAL   PROFILE
A0   10   00   00   06   FF   FF   FF   FF   FF   FF
91   5E

网友:
一会儿找找规范,我现在不做手机卡,规范都没有了。

网友:
第一次select 7f20,是用来判断是否是手机卡,这本身不重要,要知道

普通手机卡下面有7f10,7f20,CDMA卡有7f10,7发5,而小灵通下面有7f10,7fd0,所以查看一下是否有7f20,就是为了判断是否是普通手机卡。

网友:
在规范中有如下话

10.3.19        EFPhase (Phase identification)
This EF contains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phase of the SIM.
Identifier: '6FAE'        Structure: transparent        Mandatory
File size: 1 byte        Update activity: low

Coding:
'00': phase 1
'02': phase 2
'03': phase 2 and PROFILE DOWNLOAD required (see TS 11.14 [27]).

    All other codings are reserved for specification by ETSI TC SMG. Codings '04' to '0F' indicate that the SIM supports, as a minimum, the mandatory requirements defined in this specification.
    这句话大概是说,ef phase的文件的内容除00,02,03之外的内容都是保留的,04-0f表明SIM支持规范定义最基本的,必须的部分。

    This phase identification does not preclude a SIM to support some features of a phase later than the one indicated in EFPhase. For example : if EFPhase is coded '00', it may be assumed by the ME that some Phase 2 or Phase 2+ features are supported by this SIM; if EFPhase is coded '02' or '03', it may be assumed by the ME that some Phase 2+ features are supported by this SIM.
    这个阶段标志并不排除SIM卡支持其他的特征,比如如果efpahse的内容是00,也许可以接受手机发送来的某些phase2或phase2+指令,如果phase文件的内容是02或03,可能接受某些phase2+指令。

    However, the services n°3 (FDN) and/or n°5 (AoC) shall only be allocated and activated in SIMs of phase 2 or later with EFPhase being coded '02' or greater. Similarly, service n°31 (BDN) shall only be allocated and activated in SIMs with EFPhase being coded '03' or greater.
    然而,SIM卡的详细功能表的功能只有在phase2或更高的情况下才分配并激活,同样BDN功能只有在03之后才能激活。

    If EFPhase is coded '03' or greater, an ME supporting SIM Application Toolkit shall perform the PROFILE DOWNLOAD procedure, as defined in TS 11.14 [27].
    如果efphase内容是03,一个支持SIM卡应用的手机将执行PROFILE DOWNLOAD过程,此过程在11.14中。

虽然规范中说明了只有phase2+阶段才会执行profile download过程,但是实际使用中并没有严格的执行,所以一般将phase2就认为是有stk应用,甚至不管phase的内容都进行profile download过程。

网友:
读二进制指令的你还是多看11.11吧,这是最基本的指令了。

9.2.3 READ BINARY
+------------+--------+-------+--------------+-------------+--------+
|COMMAND     | CLASS  | INS   | P1           |  P2         | P3     |
+------------+--------+-------+--------------+-------------+--------+
|READ BINARY | 'A0'   | 'B0'  | offset high  |  offset low | lgth   |
+------------+--------+-------+--------------+-------------+--------+

Response parameters/data:
+------------+------------------------------+--------------+
|Byte(s)     |   Description                |    Length    |
+------------+------------------------------+--------------+
|1 - lgth    |Data to be read               |    lgth      |
+------------+------------------------------+--------------+

网友:
全乱了,eeworld真TMD傻X,一个字体都不给弄成等宽的。

9.2.3 READ BINARY
+------------+--------+-------+--------------+-------------+--------+
|COMMAND     | CLASS  | INS   | P1           |  P2         | P3     |
+------------+--------+-------+--------------+-------------+--------+
|READ BINARY | 'A0'   | 'B0'  | offset high  |  offset low | lgth   |
+------------+--------+-------+--------------+-------------+--------+

Response parameters/data:
+------------+------------------------------+--------------+
|Byte(s)     |   Description                |    Length    |
+------------+------------------------------+--------------+
|1 - lgth    |Data to be read               |    lgth      |
+------------+------------------------------+--------------+

网友:
呵呵,没事,我大概还是可以看懂的.而且CSDN给了我这么大的帮助,我还是很感谢噢.
你发的这个READ BINARY命令结构我有认真的看过.只是仍然不大明白你发的那个"03"是指什么意思?
//READ   BINARY
A0   B0   00   00   01
90   00

网友:
03是读出来的值,我上面写的交互流,如果是写的数据,就跟在命令头的后面了,如果是读出来的,就换一行显示。

网友:
啊,我好像明白了.03就是指手机支持STK功能了.其实实际中回复的内容不一定是"03",如果回复的是"01"就说明这张卡不支持STK功能,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有点头绪了,真的非常谢谢jennyvenus,可帮了我大忙了.开始上班了,呵呵!

网友:
基本对了,但是efphase中只有3种可能,即

00     -phase 1
02     -phase 2
03     -phase 2+

另外不是“回复”而是“读出来的值”

网友:
十分愿意与曾经的同行讨论SIM卡问题。俺现在弄java卡,sim卡快一年不做了。

网友:
请问我做了如下操作之后,FETCH回来的数据不完整,试了几张卡都是一样,这是什么原因?
//SELECT
A0 A4 00 00 02 3F 00
9F 16

//TERMINAL PROFILE
A0 10 00 00 06 FF FF FF FF FF FF
91 72

//FETCH
A0 12 00 00 72
D0 70 81 03 01 25 00 82 02 81 82 85 09 80 52 A8 61 1F 57 30 5E 26 8F 0E 01 80 08 4B

网友:
你的读卡器是什么,坚石的?

还有,卡有没有pps过程?11的还是其他的?

网友:
读卡器是自己做的,PPS过程是什么?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你上面例子里说的一级菜单是指主菜单再下面一级的菜单还是?

网友:
那你交互的程序是谁写的?是否所有的数据都被你的应用层接收到了?

PPS过程是提高读卡器与卡之间数据速度的,默认加电为11,大概相当于9600的波特率,目前见到的卡支持96,即223200左右,速度快了好几十倍。

网友:
用的是9600的波特率,交互程序是一个同事写的,我主要想先确定一下这样的读取菜单的过程有没有错,如果没错我再咨询那位同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0级、1级、2级菜单都是习惯叫法,将terminal profile指令后面产生出来的菜单叫1级菜单,选择1级菜单产生菜单叫做2,3,。。。。N级菜单,0级菜单是1级菜单的Alphabet identifier部分。

网友:
那列出菜单时有SELECT 3F 00 文件和发TERMINAL PROFILE这两个步骤是为什么?

网友:
select 3f00是个人习惯,sim卡加电就选中3f00

terminal profile在前面不是说过了吗?

网友:
其实看看协议就知道原理了,协议在3GPP网站免费下的,只要注册一个邮箱就行。

网友:
下载协议是在这个网址吗?http://www.3gpp.org/
我怎么找不到注册的地儿啊?
我现在手上的是GSM11.14和3GPP11.14有区别吗?

网友:
好久没来关注这个帖子了,最近项目好多,这个东西只能先放着,不过经理那边又在催STK要赶紧弄好,我都要哭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规范在哪下,从来都是从同事那copy过来。stk这东西要是有抓数工具,可以看其数据流了,俺有个工具,你可以下载一下。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hieeworld/jennyvenus

网友:
我怎么在GSM11.14中看到的Command detials tag,Device identities tag,Item Data tag分别是01,02,0F,而不是这个帖子上的81,82,8F啊?
这段时间一直在啃GSM11.14,多谢各位大大的分享,对照起来看要容易理解得多了,现在准备自己抓点数据下来看看!

网友:
GSM11.14和3GPP11.14没啥区别,只不过后来GSM都归3GPP管了

我这边有GSM11.11和GSM11.14 都是英文的

要不 ?

网友:
我用串口连接SIM卡看到的数据怎么不是上面说的这些呀,好像完全不同。
想读取STK菜单内容还要其他工具吗?

网友:
42楼,如果你的机卡通讯波特率不是pc支持的标准波特率,或者你选择的PC机的波特率有差异,就不能收到正确的数据。

网友:
我用的PCSC,现在正常了。原因是读卡器的问题,不好意思了。

网友:
学习中。让我对ME与SIM卡交互理解多了一些。

网友: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本公司专业生产销售游戏机破解仪器,包括:干扰器、上分器、退币器、定位器、控制器、遥控器。
已破解的机器有:游戏机、玛莉机、苹果机、水果机、连线机、狮子机、转盘机/轮盘机。
我们的仪器易操作、隐匿性强,不死机,不对屏幕有干扰,返修率低。

客服QQ:814927113 联系电话:13959923109

网友:
淘宝网店刚刚开张,主营外贸服饰,欢迎各位光临哦~~~~~经典符号:http://shop57110691.taobao.com/

网友:
我看这个不错啊。

网友:
好像很复杂似的,刚来啊,我也不懂

网友:
让你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车欢迎来电定购13927403258 联系人:杨先生QQ895793178
★亿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长期经销全新及二手汽车原装进口/国产二手轿车如:奥迪A6 1.8T/5.2万.雅阁2.2/3.3万.飞度1.3L/2.3万.宝马530Li/16万.奥迪A6 4.2/8.8万.奥迪Q7 4.2/23万 圣达菲 2.0VGT柴油四驱自动豪华型  4.6万
宝马 730Li/18万.宝马330Ci敞篷车/11万宝马523li/13万.奔驰s600/32万.奔驰R500/26万奔驰ML350/210万 克莱斯勒300C 3.5 豪华9万
丰田佳美2.4/4.5万.丰田霸道4700/6.6万.霸道4200/5.2万丰田威弛1.3L/4.2万 丰田TOYOTA汉兰达5.7万. 丰田RAV4/5.2万.东风本田CRV >CR_V 06新款2.4L自动6.2万 .
猎豹飞腾/4.8万.凯美瑞/5.6万.新丰田皇冠6.8万 丰田FJ酷路泽7.9万新飞度1.5 /6.2万
本田CR-V/4.9万.广本飞度1.5L/2.8万.本田奥德赛/4.3万.
长丰猎豹/4.5万.本田雅阁2.4/4.2万.雅阁2.0/ 3.5万.八代雅阁2.0L 7.6万.飞度1.3 /1.8万飞度1.6/3.5万 克莱斯勒300C 2.7 豪华7万 长安之星/1.2万
捷达王/2.万.宝来/3.万 帕萨特1.8T/4.5万;普桑 2.6万.桑塔纳2000/3.2万. 新桑塔纳 4.9万.本田雅阁车七座/ 4.5万
五菱面包/1.2万 凯迪拉克 凯雷德 6.2 AWD 6.2欧IV3015700  22万.沃尔沃S40/5.1万.
新VIOS威驰1.6L自动档  7.5万/骏捷1.8手动/4.8万.福特蒙迪欧2.0/4.3万08款骐达1.6L自动尊贵型/4.16万
帕萨特B5 1.8T/3.8万.别克君威3.0 /4.3万.别克君越 2.4 /6.8万.别克 林荫大道 2.8L  /7.7万长安奔奔2.7万. 凯越1.8/3.3万.
宝来1.8T/3.1万.锐志2.5v天窗版/6.6万 马自达MAZDA6 2.3/3.9万.尼桑 风度2.0/3.8万.
三菱帕杰罗V77/6.2万. 红旗旗舰5.2万 新款汉兰达 至尊版7.1万.北京现代4.2万.现代途胜的SUV排量1975-2656cc /5.2万
标致307/2.8万.凌志GS300/6.3万.凯越1.8/3.5万.起亚赛拉图欧风1.6GL AT  5.7万 现代瑞风商务车 / 4.3万东风日产的骊威 / 4.6万 三菱戈蓝2.4L精英型/4.9万 奔驰跑车c180/ 7万
赛拉图1.6/3.5万.五十铃Rodeo皮卡2.8万 中华排量 1793-1834 cc /4.2万
现代酷派跑车2.7/4.5万 江淮瑞风现代商务车/5.9万.赛拉图1.3/2.9万.奇瑞QQ 6 发动机:L4 2.8万
奔驰跑车c200/ 11万 奔驰跑车c220/ 13万 奔驰跑车c230/ 17万奔驰跑车c320/ 23万
保时捷911跑车.配置:6挡手动.发动机3.6L 450马力H6. /16万 现代 特拉卡越野 排量:2476 /5.2万
商务车.跑车.越野车.等手续齐全.全国可送车.负责落户.货到付款。欢迎定购 请拔13927403258 联系人:杨先生QQ895793178
特价 手机 二手轿车 二手车 笔记本电脑 手续齐全.全国可送车.负责落户.货到付款。
厂家直销全新笔记本电脑;手机及数码相机期待您的加盟
手机
诺基亚N72  420元  诺基亚N78  750元  诺基亚5300  320元 诺基亚N81  1050元 诺基亚N73网络版(音乐版)  600元
诺基亚N73  700元   诺基亚N76  850元 诺基亚N95  1100元 诺基亚N81(8GB)  950元
诺基亚N96  2550元 诺基亚N82  1150元 诺基亚N95(8GB)  1450元 诺基亚N82黑色导航版  1240元
三星i908  1680元      三星伯爵SCH-W629  1800元  三星SGH-U608  850元
三星SGH-F700  930元  三星SGH-F258  400元        三星SGH-G608  830元
三星SGH-D788  920元  三星SGH-J708  380元
摩托罗拉A1800  1650元   摩托罗拉RAZR V8(2GB) 黄金典藏版  2150元  摩托罗拉A1200(明) 650元
摩托罗拉KRZR K2  430元  摩托罗拉RAZR2 V9法拉利版  1650元         摩托罗拉RAZR V8(2GB)  888元
摩托罗拉KRZR K1  380元  摩托罗拉RAZR2 V9  560元
索尼爱立信K770i  580元  索尼爱立信W960i  920元   索尼爱立信G700c  890元
索尼爱立信W350c  650元  索尼爱立信P990i  780元   索尼爱立信Z770i  670元
索尼爱立信K660i  550元  索尼爱立信K660i  670元
多普达D802  760元  多普达P660  1080元  多普达P800  1050元
多普达D805  670元  多普达P3470  888元
苹果 iPhone 8G  1750元    苹果 iPhone 多彩特别版  1850元
苹果 iPhone 4G  1300元    苹果 iPhone 3G(16G)  2450元
苹果 iPhone 16G  2050元   苹果 iPhone 3G(8G)  1800元

厂家直销全新笔记本电脑;手机及数码相机期待您的加盟
原装品牌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联想ThinkPad X61(7675HCC)    2750元
联想ThinkPad R61i(7742A23)    1888元
联想ThinkPad R61i(7732BKC)    1450元
联想ThinkPad SL400(27437HC)    1860元
明基Joybook S41-150    1750元
明基JoyBook R45-HC01    1980元
华硕X50Q55SL-SL    1550元
华硕X81H575Sg-SL    1950元
华硕X81H575Sc-SL    1888元
联想天逸 F41AT5750    2450元
联想天逸 F41A-UT    2550元
联想旭日 C466M-MX    1800
戴尔Inspiron 1420(R510901CN)    1350元
戴尔XPS M1330(R510931CN)    1780元
戴尔Inspiron 1525(R510906CN)    1000元
手续齐全.全国可送车
亿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欢迎来电定购 请拔13927403258 联系人:杨先生QQ895793178     yijinlo8@163.com
厂家直销全新笔记本电脑;手机及数码相机期待您的加盟
数码相机保质保量  真正实惠
佳能S3IS     1200元      佳能EOS20D       3500元
佳能IXUS750  1000元      佳能A640          980元
佳能A710IS    880元      佳能PowerShotPro 1240元
富士V10       860元      富士E900         1100元
富士A500      400元      富士 S5600        770元
富士 S9600   1450元      富士 F650         720元
尼康 D80套机     3640元      尼康 D70s(套机)  3100元
尼康Coolpix8800  2600元      尼康 D50         1750元
尼康 COOLPIX P4  1250元      尼康 COOLPIX S5  1050元
数码摄象机
索尼 DCR-DVD905E  3500元     索尼 HC3         4400元
索尼 HVR-A1C      6600元     索尼 DCR-HC90E   2250元
索尼 HDR-HC1E     4200元     索尼 DCR-SR100E  3450元
欢迎来电定购 请拔13927403258 联系人:杨先生QQ895793178
豪华摩托车
豪华摩托车惊爆热卖本田CBR250-(1300元)本田CBR400-1800元,本田CBR600-1800元,本田超级黑鸟
CBR1100XX-2500元,本田CBR900RR-1800元,本田CBR954-2200元,本田CBR929-2200元,
本田X-4(1300CC)-3300元本田白沙250-1000元;川崎越野车KDX125-1000元,
川崎ZXR 250cc水冷双缸-2800元,川崎400-2200元GSX1300R-2800元;雅马哈YZF-R1- 2200元,
雅马哈Zeal-250-2300元, 雅马哈FJR400-2300 元;铃木GSX400-2800元,铃木2002/GSX600R-2200元,
铃木RGSX750-2600元;宝马F650CS/2600元宝马R850R-3300元宝马R1100RT-2500元宝马R1150R-3300元,
宝马R1200S-3600元摩托车,产品有CCIB 标志
摩托车06款雅马哈YZF-R1/(2500元)类型:出售/提供价格:2500元原产地:日 详细说明:
(2500)雅马哈2006 YZF-R1 / SP 引擎 四冲程水冷并列四汽缸DOHC 二十阀门 排气量 998cc
缸径×冲程 77.0×53.6mm 供油系统 Mikuni 双油阀电子燃油喷注系统 压缩比 12.4:1 12.3:1
最大马力 Ram Air Simulation 最大扭力 Ram Air Simulation 传动方式 六前速湿式多片离合器,
链传动 车链长度 #530 O-ring 点火方式 DC-CDI Digital TCL 前制动 2×320mm刹车碟放射式4活
塞对向卡钳 尾制动 220mm单碟配单活塞卡钳 干重 173kg / 174kg172kg 油缸容量 18公升 18.3公斤
长×宽×高 2085×720×1105mm 产品有CCIB 标志,合格证,进口货物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
,另有新到的多款进口赛车头盔、手套、靴子、护具等配件手续齐全.全国可送车.负责落户.货到付款。
长期经销全新及二手汽车原装进口/国产轿车欢迎来电定购 请拔13927403258 联系人:杨先生QQ895793178

二手轿车 笔记本电脑 手机 亿金龙 进口 国产 华硕 三星 诺基亚 轿车

网友:
我完全看不懂了

网友:
新手,学习中。谢谢各位!

网友:
这种帖子,经典啊,不顶对比起天啊

太强了,呵呵,本来觉得理解挺深了,再看一遍又有新的理解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