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手机的gprs,实现net方式的socket通信

楼主:
wm下如何建立socket通信,要net方式的.
我就是想在我的智能手机上实现socket通信,但是最基础的东西还不太清楚,就是如何建立socket通道.现在一点概念都没有.
在pc机上用socket类,很容易就能开发socket通信软件.我用c#新建一个智能程序,用socket类,写了简单的server和client端.pc上测试都正常,放在手机里运行client连server都抱错. 至于我用手机再连远程的服务器,更是实现不了了.请大家给一个能建立连接的代码. 谢谢了.

网友:
我说的net方式,是说cmnet建立的GPRS,不要wap方式的.

网友:
先建立一个接入点为cmnet的连接,拨号的时候选择这个连接就可以了,和socket没有关系.
拨号可以使用CommMgr系列函数

网友:
谢谢指点,我去了解下commmgr

网友:
抱歉,是CommMgr函数么?我百度,相关的信息还真少,可以说没有.楼上的能再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
CommMgr 恩,https://forums.microsoft.com/MSDN/ShowPost.aspx?PostID=2177012&SiteID=1你参考下这个。不能用WAP我知道SYMBIAN当中有接入点的概念,而且很常用。WM下还真不知道。关注。

网友:
今天在手机设置 internet设置里,单刀有gprs连接互连网,拨号是cmnet,编辑这个连接,发现除了开始要填访问点名称外,最后有要填用户名,密码域.
我的想法是如果利用这已经建好的连接,先拨号上网,cmnet方式,然后自己写代码通讯,是不是就和在pc机开发socket一样,只要建socket,就可以监听和连接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打错了是ConnMgr系列函数,就是以ConnMgr开头的一系列函数, 连接管理器函数
你要知道已经建好连接的guid就可以通过这些函数来拨号,已建好的连接是CMNET接入点的,那么就会用CMNET接入点拨号,拨号成功后使用socket就同在pc上差不多
也可以用代码建立连接,可以使用ras函数或者使用DMProcessConfigXML来建立指定接入点的连接

网友:
看看MB6。0SDK自带的那些例子程序,看看有没启发作用的例子!

网友:
各位楼上的能否给点代码学习下呢

网友:
对这种应用的效果很感兴趣,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socket一套函数都可以用啊,为什么会错,一般都是你代码写的有问题,pc上经常用ansi的函数,写那些类的人水平都比较差,根本不考虑unicode宏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029/13/91d0c6aa-da82-4f9a-b51f-38ffe840ff9e.html?seed=1779386722 我在net版里同样的问题贴.我想我行不通的原因是手机上不认127.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