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可以用SHLoadImageFile这个函数吗?

楼主:
我看见网上有这样用的,可到我的程序提示我没定义SHLoadImageFile是怎么回事啊,开发工具EVC,系统WINCE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dc.SetBkMode( TRANSPARENT );
CBitmap mBitmap;
mBitmap.Attach( SHLoadImageFile( _T( "./player.jpg" ) ) );

BITMAP mInfo;
mBitmap.GetBitmap( &mInfo );

CDC mPicDC;
mPicDC.CreateCompatibleDC( &dc );
CBitmap* pOldBitmap = mPicDC.SelectObject( &mBitmap );
dc.BitBlt( 0, 0, mInfo.bmWidth, mInfo.bmHeight, &mPicDC, 0, 0, SRCCOPY );

mPicDC.SelectObject( pOldBitmap );
mBitmap.DeleteObject();

网友:
EVC下可以使用。

但是不知道wince下能不能一定可以使用。

你可以查一下你的sdk的aygshell.h中有没有定义。

有就可以用。

网友:
没有

只能加载BMP:SHLoadDIBitmap

网友:
可以使用api函数LoadImageFile啊。

网友A:
没这个 SHLoadImageFile函数,CE下显示JpG只能通过Com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个 SHLoadImageFile函数,CE下显示JpG只能通过Com来做

也可以使用第三方开源的代码

网友:
SHLoadImageFile在WINCE下不支持,只有PPC/Mobile下才有。

用另外的吧。

网友:
说不支持的是不懂装懂的..强烈谴责....................
WINCE4.2后都支持这个函数

需要Aygshell.h头文件.

在需要加外部附加输入: Aygshell.lib

网友:
Compiling resources...
Compiling...
StdAfx.cpp
Compiling...
JPG2.cpp
JPG2Dlg.cpp
i:\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ulu2\include\armv4i\aygshell.h(68)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IShellPropSheetExt'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eMbedded C++ 4.0\Common\EVC\MyProjects\JPG2\JPG2Dlg.cpp(58) : error C2065: 'SHLoadImageFil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Generating Code...
Error executing clarm.exe.

JPG2.exe - 2 error(s), 0 warning(s)
针对你们的讨论,我试了一下,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wince5.0BSP 的aygshell.h中没有定义这个函数的,所以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