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驱动开发菜鸟问:如何停止驱动

楼主:
我刚学习驱动程序的开发,编译好以后用DriverStudio的DriverMonitor加载,可是停不掉,不得已重启系统。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重启系统情况下把驱动停止?谢谢!下面是驱动代码,系统是xp sp2。

#define NTNAME_STRING     L"\\device\\test_driver1"
#define WIN32NAME_STRING  L"\\dosdevices\\test_driver1"

VOID
test_driver1Unload(PDRIVER_OBJECT pdriver_object)
{
  PDEVICE_OBJECT pdevice_object ;
  UNICODE_STRING win32_name ;

  PAGED_CODE();

  RtlInitUnicodeString(&win32_name,WIN32NAME_STRING);
  IoDeleteSymbolicLink(&win32_name);

  pdevice_object = pdriver_object->DeviceObject ;
  if(pdevice_object!=NULL)
    IoDeleteDevice(pdevice_object);
}

NTSTATUS
test_driver1CreateClose(__in PDEVICE_OBJECT pdevice_object,
                         __in PIRP pirp)
{
  PIO_STACK_LOCATION psLocation  ;

  PAGED_CODE();

  psLocation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pirp);
  if(psLocation->MajorFunction==IRP_MJ_CREATE ||
     psLocation->MajorFunction==IRP_MJ_CLOSE)
  {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
    IoCompleteRequest(pirp, IO_NO_INCREMENT) ;
  }
  else
  {
    DbgPrint("\nInvalid major function code in test_driver1CreateClose\n") ;
    return STATUS_NOT_IMPLEMENTED ;
  }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NTSTATUS
test_driver1DeviceControl(__in PDEVICE_OBJECT pdevice_object,
                           __in PIRP pirp)
{
  PIO_STACK_LOCATION psLocate ;
  PCHAR inbuf, outbuf, str = "driver replies" ;
  ULONG len ;

  PAGED_CODE();

  psLocate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pirp);
  if(psLocate->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oControlCode==BUFFER_METHOD_0)
  {
    len    = psLocate->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nputBufferLength ;
    inbuf  = p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
    outbuf = p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
    RtlCopyBytes(outbuf,str,strlen(str)+1) ;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len ;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
    IoCompleteRequest(pirp, IO_NO_INCREMENT) ;
    return STATUS_SUCCESS ;
  }
  else
  {
    DbgPrint("\ninvalid Io control parameter in test_driver1DeviceControl\n") ;
    return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
  }

}

NTSTATUS
DriverEntry(__in PDRIVER_OBJECT pdriver_object,
             __in PUNICODE_STRING pregistry_path)
{
  /*driver returned status*/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PDEVICE_OBJECT pdevice_object ;
  UNICODE_STRING nt_name, win32_name ;
  RtlInitUnicodeString(&nt_name, NTNAME_STRING) ;

  status = IoCreateDevice(pdriver_object,
                          0,
                          &nt_name,
                          FILE_DEVICE_UNKNOWN,
                          FILE_DEVICE_SECURE_OPEN,
                          FALSE,
                          &pdevice_object
                          ) ;
  if(status != STATUS_SUCCESS ) {
    DbgPrint("\nIoCreateDevice failed with 0x%x\n", status) ;
    return status ;
  }

  pdriver_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DEVICE_CONTROL] = test_driver1DeviceControl ;
  pdriver_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CREATE]         = test_driver1CreateClose ;
  pdriver_object->MajorFunction[IRP_MJ_CLOSE]          = test_driver1CreateClose ;

  RtlInitUnicodeString(&win32_name, WIN32NAME_STRING) ;

  status  = IoCreateSymbolicLink(&win32_name, &nt_name) ;
  if(!NT_SUCCESS(status)) {
    DbgPrint("IoCreateSymbolicLink failed with 0x%x",status);
    return status ;
  }

  return status ;
}

网友:
DriverEntry中加入:
pdriver_object->DriverUnload = test_driver1Unload;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原来是漏掉了unload的回调。谢谢!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