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触摸屏驱动 触摸屏原点和屏幕原点不在一个方向上

楼主:
进入winCE系统后,发现我的触摸屏原点和屏幕原点不在一个方向上。屏幕的原点在左上角,而触摸屏的原点在右下角。找到驱动程序源码,我把左上角和右下角的代码交换,左下角和右上角的交换。重新编译,再次进入系统后,发现貌似正常了,但是很不准,进入笔针去校正,怎么都校正不出来。我知道我这种办法是很笨的,也不是正确的。奈何刚接触嵌入式系统,对驱动程序一点都不了解。只想尽快弄一个能跑起来的系统,好好的从最基础的东西开时学习。请大家指点一下如何让它正常的跑起来,用什么方法才是正确的。先谢谢了。这里贴一下之前的代码。
extern "C" BOOL TouchDriverCalibrationPointGet(TPDC_CALIBRATION_POINT *pTCP)
{
  INT32 cDisplayWidth = pTCP->cDisplayWidth;
  INT32 cDisplayHeight = pTCP->cDisplayHeight;

  int CalibrationRadiusX = cDisplayWidth/10;
  int CalibrationRadiusY = cDisplayHeight/10;

  switch (pTCP->PointNumber)
  {
    case  0:  // Middle
      pTCP->CalibrationX = cDisplayWidth/2;
      pTCP->CalibrationY = cDisplayHeight/2;
      break;

    case  1:  // Upper Left
      pTCP->CalibrationX = CalibrationRadiusX*2;
      pTCP->CalibrationY = CalibrationRadiusY*2;
      break;

    case  2:  // Lower Left
      pTCP->CalibrationX = CalibrationRadiusX*2;
      pTCP->CalibrationY = cDisplayHeight - CalibrationRadiusY*2;
      break;

    case  3:  // Lower Right
      pTCP->CalibrationX = cDisplayWidth - CalibrationRadiusX*2;
      pTCP->CalibrationY = cDisplayHeight - CalibrationRadiusY*2;
      break;

    case  4:  // Upper Right
      pTCP->CalibrationX = cDisplayWidth - CalibrationRadiusX*2;
      pTCP->CalibrationY = CalibrationRadiusY*2;
      break;

    default:
      pTCP->CalibrationX = cDisplayWidth/2;
      pTCP->CalibrationY = cDisplayHeight/2;
      SetLastError(ERROR_INVALID_PARAMETER);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网友:
你看看PLATFORM.reg文件里面是不是也有定义触摸屏初始化的东西。有的话那里也要修改的

网友:
按道理说,你需要将触摸屏的坐标转换成屏幕坐标。也就是说,你在函数DdsiTouchPanelGetPoint(..)中每次读到的X,Y坐标是基于触摸屏的,你要在把他转换成屏幕的坐标,具体公式如下:
X_lcd=(x-x_min)/(x_max-x_min)*W_lcd
Y_lcd=(y-y_min)/(y_max-y_min)*H_lcd

其中x,y为你采集到的触摸屏的x,y坐标。x_min,x_max为你的触摸屏上X轴的最小坐标值和最大坐标值,y_min,y_max为Y轴上的最小坐标值和最大坐标值。W_lcd和H_lcd为屏幕的宽和高。

在函数DdsiTouchPanelGetPoint(..)每次从ADC中读到数值为触摸屏坐标,然后利用上面的公式再转换成LCD屏幕坐标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多谢!我试试先。找到厂家,说是要换电容。换了还是一样,再调一下看看先。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我的触摸屏坐标系跟我们普通见到的不一样,是屏幕坐标,原点在屏幕左上角,x轴向右,y轴向下。改注册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