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atform Builder 120天到期了怎么注册?

楼主:
上次我电脑还重装过的,只是Platform Builder没有卸载

重新安装覆盖的,打开Platform Builder,就提示120天过期了,

怎么破解呢?

网友:
最简单,实现的方法,修改系统时间

网友:
修改系统时间 试过了 没用

网友A:
我的CE6.0过期了,修改时间可以继续使用,但是MSN上不了了

网友:
重装

如果不行,重装系统,再安装

网友:
重装肯定不行。重装系统,再重装肯定行,不过最好的方法是找一个正版安装。

网友:
ce platform builder 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CE6.0过期了,修改时间可以继续使用,但是MSN上不了了

啊?是试用?难道现在微软还没有拿出来卖?

网友A:
微软好象没有正版的卖吧,以前在大公司的时候用PB也会过期的
改系统时间还只是权宜之计,实在有些不太方便
实在没有办法就是重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好象没有正版的卖吧,以前在大公司的时候用PB也会过期的
改系统时间还只是权宜之计,实在有些不太方便
实在没有办法就是重装系统了

我过段时间弄一下,不然wince到头了,还舍不得,自己想学,公司总想叫我干别的

网友B:
买张正版翻刻的碟就行,我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张正版翻刻的碟就行,我都是这样用的

你这个不会过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张正版翻刻的碟就行,我都是这样用的

哪里有卖?你的不是PB5.0吗
你的2410用来跑6.0估计不行吧,据说6.0对硬件要求很高

网友:
2410也应该可以跑6.0吧,而且现在看来6.0性能上也没有太大的提高,测下来跟5.0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如果应用程序使用的RAM比较大的话,在6.0上有明显的提高

网友:
把PB重装一下即可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把其它的一些软件安装完成以后,在没有安装WINCE以后GHOST一下系统,再安装发后如果时间到期了,GHOST回来再重新安装WINCE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