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下中英文 定制问题!

楼主:
wince5.0下
问题:
怎样定制内核,让系统默认语言是英文,但是我能浏览中文及中文繁体的网站?

我在定制内核的时候 platform --setting LOACL 选了三种 中文、中文(台湾)、英文。
defaulte language:英语(美国)的时候,中文网页显示不出中文,只有一个“口口口口口口”

defaulte language:中文(中国)的时候,中英文网页都可以正常浏览,但是wince系统的字体是中文,比如控制面板里的显示都是中文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要的是英文操作界面,但是能够浏览中文网页

网友:
把资源直接修改了。把0804目录找到,换成0409目录的内容。
我自己的英文版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不过这种做法感觉不好,我是有特殊原因才这样做的。
你的应该考虑从根本上去处理。
看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
//Graphics and Media Technologies/Graphics下的下面2个组件不要加进NK!!!就可了!
AAAA----Raster  Fonts Support
BBBB----V1 Font  Compatibility

网友A:
1.选择菜单的Platform->Setting…,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Custom Build Actions页的下拉框中选择Pre-Make Image

2.点击New…加入语句createmui XXXX,此处的XXXX表示要支持切换的语言,例如:
createmui 0409,0804,0404
此处0409为英语(美国),0804为简体中文,0404为繁体中文。以“,”分隔。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选择菜单的Platform->Setting…,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Custom Build Actions页的下拉框中选择Pre-Make Image

2.点击New…加入语句createmui XXXX,此处的XXXX表示要支持切换的语言,例如:
createmui 0409,0804,0404
此处0409为英语(美国),0804为简体中文,0404为繁体中文。以“,”分隔。

发少了东西
//==================================
1.选择菜单的Platform->Setting…,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Custom Build Actions页的下拉框中选择Pre-Make Image

2.点击New…加入语句createmui XXXX,此处的XXXX表示要支持切换的语言,例如:
createmui 0409,0804,0404
此处0409为英语(美国),0804为简体中文,0404为繁体中文。以“,”分隔。

3.在platform.bib中添加如下语句:

#include $(_FLATRELEASEDIR)\MultiUI.bib   -------//WINCE60下这个文件不存在!!!

4.重新编译(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网友:
引用楼主 urbetter 的帖子:
wince5.0下
问题:
怎样定制内核,让系统默认语言是英文,但是我能浏览中文及中文繁体的网站?

我在定制内核的时候 platform --setting LOACL 选了三种 中文、中文(台湾)、英文。
defaulte language:英语(美国)的时候,中文网页显示不出中文,只有一个“口口口口口口”

defaulte language:中文(中国)的时候,中英文网页都可以正常浏览,但是wince系统的字体是中文,比如控制面板里的显示都是中文了,这不…

缺少中文字库啊,加入下面的看看:

Core OS\International\Locale Specific Support\Chinese (Simplified)\Fonts\SC_Song

网友:
有2种方法:
1.default language 选择中文,取消对localize the build的选择

2.default language选择英文,支持的语言选上中文,从catlog里面选择字库加到项目里面。

网友:
我的方法是:
1,default language选择英文
2,修改project.bib添加一种中文字体文件到"\windows"目录

原理就是Zhoukq说的,缺少中文字体

网友:
太好了!!!
我喜欢,学习了。。。。

网友:
要加入相应的字库才可以.

在international->locale specific support

中加入中文、中文(台湾)字库;英文的不用加;

就可以了.

网友:
记得要重Sysgem一下.

网友:
没有标记过,标记用

网友:
都是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