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大家指教总线驱动芯片245的使用。使用中遇到难题了

楼主:
情况简介:
  我用245连接在AT89C52的P0口,以增加总线的驱动能力,并且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这个控制系统用低电平有效的方式来控制外部设备,实验时用Vcc接12V的LED来指示。
注明:在245和LED之间还有74LS373来锁存数据,确保在新数据未到来时状态不变。总共用了4个74LS373,将8位转到32位放于一块输出卡上,74LS373的选择通过地址线低两位来选择。

出现的问题是:当开机(上电)时,出现后面的LED灯全亮245用的是74HC245,但进入控制软件之后会全灭。
                 这里我用的是74HC245,(AT89C52输出的是CMOS电平吧)
             而当使用HD74LS245P时,灯不亮,状态正确;但是32位只有前8位能够显示
               然而更奇怪的是用DM74LS245时,和用74HC245情况一样。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挠很久了。多谢大家了!

网友:
添加说明:当我只去掉245时输出正常,当我只去掉单片机时也正常。

问题就应该在单片机和245这里。

网友:
245有使能引脚的吧。
这个你让他一直使能才行。

网友:
IO口上电瞬间有个默认状态,或者由于有上下拉电阻而产生了默认状态。
既然软件运行时状态是对的,那就查一下在245的控制使能引脚上的默认状态,只要确保上电而未跑软件时,这个状态不触发245的转换就行。

网友A:
对,忘说了,245的使能端接在P2.5,当初考虑单片机上电复位2.5为高电平,245关断呈高阻态;后来担心单片机复位有问题(顺便说一下,之前在这里为这事问了一个单片机复位的问题),于是就在2.5上接了上拉电阻结果还是没能解决,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忘说了,245的使能端接在P2.5,当初考虑单片机上电复位2.5为高电平,245关断呈高阻态;后来担心单片机复位有问题(顺便说一下,之前在这里为这事问了一个单片机复位的问题),于是就在2.5上接了上拉电阻结果还是没能解决,汗!

我们当时是接个地还是VCC了(忘记了)让其一直使能即可。

立宇泰的开发板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真是见鬼了,按照gooogleman的说法做了,让245一直使能,上午没问题,下午又不行了。
补充:昨天在245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排阻),245上电关断状态。结果:上午可以,下午又不行了。

请eeworld的大虾们,回答下我的问题啊。

网友A:
eeworld怎么不能修改自己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world怎么不能修改自己的帖子啊

有人回复之后就不能修改。
————————————防止别人删除帖子,这样也有好处的。就是资料不会遗失

网友:
不清楚
帮顶下了

网友:
怎么会上午可以下午又不行,要不烧了
好好读下245的手册
另外你可以这样试试
vcc接个电容电阻到地,电容和电阻间引到245的使能端
同时接到二极管的负极,二极管的正极接到p2.5

网友:
回复MBWQ: 谢谢,我去试试,是个好方法。

另外,245应该没坏,运行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奇怪。有人说是逻辑电路中可能存在竞争与冒险。

网友:
在245的输入端接上拉电阻(排阻)试一下吧
这个问题遇到过,现在也没搞明白,不过这样改动的结果竟然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