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拷贝文件时产生CHK文件,为什么?

楼主:
wince5.0

我通过activesync拷贝文件或图片到我的硬件设备中flash里的时候,拷贝完毕后,只要断电重启,在flash目录下,产生了很多FILE0001.CHK,FILE0002,FIEL0003..........,这样很多的垃圾文件。

异常断电产生的备份文件?

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的系统(NK)定制的有问题!

网友:
添加了Hive-based Registry 后就出现这个问题,小文件不会,文件超过2M时就经常出现

网友:
那去掉呢?先把问题归结到问题的地方!

网友:
去掉这个Hive-based Registry 连Flash 盘符都不见了

网友:
那是你那个地方没整对,我现在的平台用的就是基于RAM的注册表,可以实现COPY文件到NANDFLASH并且可以保存下来不丢.因为多出的NANDFLASH已经做成了文件夹!

网友:
去掉这个Hive-based Registry 后 可以显示盘符了,我测试后没有出现FILE001.CHK 等垃圾文件,但是一旦添加HIVE注册表保存,拷贝文件到Flash后,异常断电,再次开机就会出现改问题

网友:
可能flash异常断电时导致了注册表丢失,或破坏了文件系统。如果是这个原因,解决方法就只有尽量保证flash电源不会异常断电。实际上,除了直接拔掉电池,这个情况软件上无法处理外,其他的比如休眠,复位什么的,软件上都可以保证flash的电源一直开启。

网友:
问题已经搞定,是flash驱动的问题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也不把经验介绍一下,免得有人重走你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