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修改xp 皮肤

楼主(2008-03-28):
evc 修改xp 皮肤
调用系统自带的 控制面板中的程序,但是因为自带的界面颜色和我的应用程序颜色不配,所以想改变系统自带的xp的控件颜色,
请问应该如何做?
我将WINCE420\PUBLIC\COMMON\OAK\DRIVERS\SKINNABLEUI\GWEXP\GCACHEVIEWXP\RES目录下的bmp图修改了,然后在PB4.2
中rebulid后生成SDK, 然后EVC用新的SDK下 调用控制面板中的程序,为什么控件用到的bmp图没变化?
皮肤
目录
应用程序
控制面板
PUBLIC

网友A:
不是什么都可以修改的,支持楼主去试试。
我们只修改过待机界面,可以去我的BLOG看看。

网友B:
http://blog.eeworld.net/huangtaoyuan/archive/2008/03/20/2199636.aspx
看看这个。有用的。

网友C:
在emu下好象不可以,我修改后到指定目录下运行build -cfs 生成xip.bin烧到机器中去是有变化的。 你的blog我再看看。 谢谢2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