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程序划线处该如何解释?谢谢

楼主:
//接受一个字节子程序,出口为接受到的数据R_DATA
int RECEIVE()
  {
    int R_DATA=0,sz,i;
    *PFDATDIR=*PFDATDIR & 0xFFDF;             //SDA为输入
    *PFDATDIR=*PFDATDIR & 0xFFFE;             //SCL为0
    delay(100);
    for(i=0;i<8;i++)
        {
    *PFDATDIR=*PFDATDIR|0x0001;              //SCL=1
    R_DATA=R_DATA<<1;
    delay(100);
    sz=*PFDATDIR & 0x0002;                   //取出SDA上的值
    if(sz==0) R_DATA &= 0xFFFD;              //该位为0,1101
    else R_DATA |= 0x0002;                   //该位为1,0010
    delay(100);
    *PFDATDIR=*PFDATDIR &0xfffe;             //SCL=0
           }
   *PFDATDIR=*PFDATDIR | 0x0020;             //SDA设置为输出
   return(R_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