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如何检测USB鼠标插拔?

楼主:
想在应用程序里检测鼠标的插拔情况,当鼠标插上时,显示鼠标光标,当鼠标拔掉时,隐藏鼠标光标,请问这个要怎么做啊!有没有USB设备插拔的消息或事件之类的啊?

网友:
DefWindowProc(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if ( message == WM_DEVICECHANGE )
        {
                switch (wParam)
                {
                case DBT_DEVICEARRIVAL: //USB插进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拔掉
                        {
                                DEV_BROADCAST_HDR* dhr = (DEV_BROADCAST_HDR *)lParam;
                                PDEV_BROADCAST_PORT lpdbp = (PDEV_BROADCAST_PORT)dhr;

                                if( lpdbp->dbcp_devicetype == DBT_DEVTYP_PORT )
                                {
                                        if ( wcsicmp(lpdbp->dbcp_name, _T("HID1:") == 0 )         //是HID1
                                        {

网友:
http://www.codeproject.com/KB/system/HwDetect.aspx

这个帖子说的比较全,还有代码

网友:
先谢谢俩位了,我试试先!

网友:
1楼的代码完全够用了.他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
不过最好加一个GUID来区别USB键盘和USB鼠标,因为他们都是HID设备

网友:
加一个GUID?怎么加啊,这个不懂,请大侠指教!
我结合lenux提供的网址和KevinCEC提供的代码已经测试成功了,再次谢谢俩位了!

网友:
帮你把问题解决了,也不结帖,呵呵.虽然分对我们也没什么意义,我的分也够多了,但您结个帖就这么难吗?

网友:
谢谢各位啦,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