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问题,请解答

楼主(2008-04-11):
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问题,请解答
以有上面两个东西,现在想通过PC串口来控制步进电机,并写出VC程序。要求VC能控制电机以轴向距离1mm为单位移动
我的想法是通过一个串口转TTL的转接器接上驱动器然后驱动电机,最后用VC来控制串口
不知以上方案可行否?
请高手赐教 我的邮箱是weber0509@yahoo.com.cn
因为这是一个横向项目,组里一大堆人对控制和编程一窍不通,如果有高手能解决,可给予一定报酬,谢谢!
一窍不通
程序

网友A:
通过控制串口直接控制电机,我不知道行不?
不过,按你说的要求,你只要学三天的单片机,就差不多知道怎么搞了
很简单的

网友B:
你发邮件给我吧,把具体的问题说详细一点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的邮箱:tangxuanlai@sina.com

网友C:
不是吧,我好象有回复的呀,怎看不到?!

网友D:
这样不行,关键是你没有办法在串口输出标准的方波,所以一般是加个单片机(或者PLC),PC通过串口把命令传经单片机,再由单片机翻译命令,输出马达能认识的方波给马达执行命令!

网友E:
用并口控制,简单方便
或者串口加一个单片机

网友F:
跟打印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