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E无线自动组网

楼主:
各位英雄:
小弟的课题方向和无线网络相关;个人的目标是,在ARM+WCE的平台上,实现无线通信功能,也即可以通过连接一个AP,实现连接Internet;也可以在各个平台之间内部组建一个局域网,可以相互通信。通信距离以及速度指标要求不是太高,向各位高手求教些实现方案:

硬件:ARM9+无线通信模块?
软件:WCE+应用软件+?

小弟就是不大清楚,实现这个目标,具体需要完成什么工作,详细一点的。另外,请教一下,自动组网时,终端接入以及移出时,IP地址的管理流程?
已有的一些无线通信协议,如zigbee,wifi,gprs,蓝牙等,不知道如何和我的应用需求挂钩?比如,如果wifi可以实现,我该完成什么工作才能实现我所需要的系统呢?

网友:
貌似是一个无线终端服务系统。你去麦当劳就能看到这个东东。无线点单业务。
硬件:ARM9+无线通信模块 (终端设备)
     服务器
软件:WCE+应用软件 (终端设备软件)
      服务器OS+伺服器(服务器)端软件

如果你wifi当然要有一个中继的路由。
服务端,客户端,中继路由。

这个系统应该是做的烂的。。呃。。。
去麦当劳吃顿麦当劳就了解了

网友:
学习一下,马上也要整了!

网友:
这个是毕业设计?有点难哦。你要有硬件支持才行啊。

网友:
WCE支持802.11b协议栈,IEEE 802.1lb有两种工作模式:Ad-hoc和Infra—structure模式。因此在WCE上实现ad hoc应该也是可以的。由ad hoc组成的无线自组网,每个移动终端具备路由器和主机两种功能:作为主机,终端需要运行面向用户的应用程序;作为路由器,终端需要运行相应的路由协议,根据路由策略参与分组转发和路由维护工作。也就是说ad hoc网络是多跳网络。

可是小弟在网上找到的有关组件ad hoc对等网,都是先用一台PC当作主机(虚拟AP),其它客户端再通过设置来连接这台主机。这样是不是就不是真正的ad hoc对等网了呢?因为两台PC之间要通信,还是要先经过主机(虚拟AP),且如果两台PC之间距离较远,就无法通过中间节点来间接通信了。

如果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ad hoc对等网,也就不需要AP(包括虚拟AP),且通信时可以用中间节点进行转发,该怎么做呢(PC环境下)?换在WCE下,又该如何做呢?多跳通信时,路由协议还有其他相关的自组网协议在哪里实现呢?WCE自带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