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的目标机启动问题

楼主:
 小弟近来刚刚接触VXWORKS,遇到一些问题请各位指点一下,
我用Tornado2.2做了一个BSP为pcPentium3的VXWORKS镜象
我的目标机是Pentium3的,支持U盘启动.
我把U盘做成了98DOS的启动盘,然后我把VXWORKS镜象拷贝到U盘,
我现在想让目标机从U盘启动VXWORKS,请问还需要向U盘里面拷贝什么文件.
这些文件具体怎么做才可以等到?

网友:
还需要个bootrom,并要把盘用vxsys做成vxworks系统.
编译bootrom时注意启动方式.
你上面的话应该是从盘启动方式.

网友:
你的做法有逻辑错误:

1。 把U盘做成了98DOS的启动盘 , 只是可以启动 98DOS, 没有人说可以启动VSos
原因是 启动盘 之所以能启动, 是在磁盘的引导扇区上驻留了一段代码,系统启动过程中这段代码的是起作用的,它的职责是把98DOS启动; 但是不认识vsos 的镜像,是你个人意愿希望它能启动,其实不会的; 1 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
对,对,我想你怎么从DOC启动的,就该怎么从U盘启动,当然我说的是  需要的文件相似,步骤相似。bootrom里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的。
对吧。

网友:
1. vxworks有USB模块,先通过其他方式启动支持USB的vxworks后,然后在vxworks下做U盘启动盘。修改mkboot.c中的mkbootAta函数,改成往你的U盘里写引导信息。比较困难,要有BSP经验。
2. 试试在windows下,假设U盘被windows认为G:盘,然后在dos下,
> tornado\host\x86-win32\bin> torvars
> cd\
> cd tornado\target\config\pcpentium3
> make bootrom.bin
> mkboot g: bootrom.bin
然后用U盘启动试试看,不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