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没有系统的UART编程和CE下的UART编程的区 ...

楼主(2008-01-05):
请问没有系统的UART编程和CE下的UART编程的区别?
撇开软件部分不说,单看硬件方面的设置:
1)基于ARM7裸机的串口简单的编程:如串口初始化,设置波特率,寄存器设置,中断向量设置等
2)自己基于CE下编一个串口驱动,也是要向上面一样设置ARM芯片的初始化吗?和裸机的那些设置是一样的道理吗?
上述两者的设置是一样的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CE自带的ser16550.c里的设置和上面的是一样的对ARM的串口的初始化吗?
请好心人解答一下,小弟在次感谢啦~
编程
系统
好心人
寄存器
波特率

网友A:
对硬件的操作不管是有无操作系统当然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有操作系统的话,要遵循一定的接口规范而已。
ser16550不是针对arm里面自带的控制器的,它是针对专用的UART控制器的,当然,软件接口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B:
非常感谢,那我要从那里能学习到"接口规范"呢?有比较好的书或网址介绍的吗?

网友C:
今天学了一个CSerialPort类,这是VC++编串口用的,不知道能否用于WINCE串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