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一个关于udp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3-13):
急!急!急!请教一个关于udp通信的问题
我想在一个多任务程序中用udp方式实现任务之间的通信,应该属于在本地机上实现通信,不知道怎么做啊,把ip设成一样的127.0.0.1就可以了吗?
问题
通信
程序

网友:
这种情况是可行的。

网友A:
vxworks上,多任务之间通信?
为什么不用管道或消息队列之类的呢?

网友B:
绑定端口来区分,就可以实现任务间通信了
例如:A任务使用127.0.0.1:6000收发udp包
B任务使用127.0.0.1:6001收发udp包
A向B发包时,to的地址是127.0.0.1:6001;
B向A发包时,to的地址是127.0.0.1:6000
不过,使用这种方式进行任务间通信,效率很低,lz为什么不用消息队列和管道呢?

网友C:
可以当然是可以的。不过,用UDP的话,连接是不可靠的,需要自己处理丢包等问题,用TCP好了。
当然,在同一CPU内最好是用其他通信方式,比如共享内存,消息队列,管道等,效果要好,简单,可靠,速度快。

网友D:
udp虽然是不可靠连接,可是在本机内通信,应该不存在丢包现象吧?

网友E:
为什么要用UDP?
msgQ,pipe,难道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