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60里面增加了RIL组件,RIL也被加载了,但在AP里面调RIL_Initialize( )接口,怎么老是报数据异常呢?为什么?AP不能调RIL接口

楼主:
在WINCE60里面增加了RIL组件,RIL也被加载了,但在AP里面调RIL_Initialize( )接口,怎么老是报数据异常呢?为什么?AP不能调RIL接口?

网友A:
记得上次跟你说过这事了,在CE6.0下面直接调用RIL_Initialize是会有问题的,要去找一个5.0下面的Ril.lib之类的来用
应该是涉及到访问权限的问题吧,具体的也不太记得了,做过好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上次跟你说过这事了,在CE6.0下面直接调用RIL_Initialize是会有问题的,要去找一个5.0下面的Ril.lib之类的来用
应该是涉及到访问权限的问题吧,具体的也不太记得了,做过好长时间了

WINCE5。0下有RIL组件吗?难道要去WINMOBILE5。0下去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上次跟你说过这事了,在CE6.0下面直接调用RIL_Initialize是会有问题的,要去找一个5.0下面的Ril.lib之类的来用
应该是涉及到访问权限的问题吧,具体的也不太记得了,做过好长时间了

WINCE5。0下有RIL组件吗?难道要去WINMOBILE5。0下去弄?

无线接口层 (RIL) 驱动程序 ril.dll不是WinCE6.0新提供的重要组件么?CE5.0下没有RIL组件吧,必须开发自己的接口层。

网友:
到网上去下载一个Ril.lib用用就可以了

网友:
在WINMOBILE看到了初始化不成功的说明,不知道行不行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 而且已经解决
按楼主的做法, 可以找到这些函数需要的lib文件, validateapi.lib toolbox.lib
但这样编译虽然能通过, 但运行时会出问题 ----初始化不成功

此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链接的ril.lib文件为静态链接的lib, 非调用ril.dll的lib
解决方法有两种:
1. 显式加载DLL, 使用LoadLibrary, GetProcAddress, FreeLibrary
2. 隐式加载DLL, 需要自己生成动态链接的ril.lib文件, 使用命令行 lib.exe
根据目标平台的不同, 命令行有所不平, 例如: 对于ARM平台, 命令行如下:
lib /MACHINE:ARM /DEF:ril.def
注: 这里需要的 ril.def 文件, 在工具包中可以找到

//====================================================================

网友:
还看到这样的贴子

想用RIL在WM6上做东西,我是在网上下的ril.h和ril.lib,编译时可以通过,但在模拟器上调试时,RIL_initialize()总是返回E_FAIL。换了个PPC 2003建了个工程同样的代码调试时确是返回S_OK。
所以不知道RIL是不是只能在PPC上用?来问问高手!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找到了一种方式,试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B:
总算RIL_Initialize( )调用成功,但每个RIL函数都执行失败,看来还得整啊!

网友C:
你怎么又蹦到这里来了,你rilgsm.dll初始化都不成功,RIL proxy初始化当然不会成功,先调好RIL再说吧

网友:
你必须保证初始化阶段没有CME ERROR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又蹦到这里来了,你rilgsm.dll初始化都不成功,RIL proxy初始化当然不会成功,先调好RIL再说吧

我的RILMSG。DLL已经跑起来了,注册表已经可以看到了被加载成功了!

网友:
DLL被加载不表示工作正常

网友:
这几天在忙别的,都没整啊!

网友D:
关注,本人最近也在搞ce6.0中ril层,感觉还没有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注,本人最近也在搞ce6.0中ril层,感觉还没有入门

我也有同感,RIL有点难度啊!这段时间没弄RIL,在忙其它的。LS用什么GPRS模块?SIM300C?

网友E:
我们也在搞ce6的ril,不过好像很顺利,用的simcom的GSM模块,都能电话短信了,就是在搞mux上网上还有问题,没事别怕打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在搞ce6的ril,不过好像很顺利,用的simcom的GSM模块,都能电话短信了,就是在搞mux上网上还有问题,没事别怕打电话。。。

有没走MS的RIL道路?还是直接通过串口发AT命令去操作GSM模块?估计直接操作串口的方式会简单很多!做技术支持的人没几个真正搞过RIL的,很多做技术支持就没玩过WINCE,RIL的东西他们估计更不懂,不知道打电话你们问谁的!

网友E:
你如果用的simcom的gsm模块可以打电话去问他们的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而且ril也是模块厂商提供,我旁边一妹妹负责ril这块,天天打电话问,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们技术支持不错的

网友:
又见RIL,我这几天正在看Mobile 6 下的RIL,感觉还没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如果用的simcom的gsm模块可以打电话去问他们的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而且ril也是模块厂商提供,我旁边一妹妹负责ril这块,天天打电话问,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们技术支持不错的

我问我的技术支持,他就说没弄过,不会WINCE的RIL,只会通过串口发AT命令直接操作!

网友:
老贴又被顶上来了
还是老老实实去研究RIL MDD层相关的代码吧,其实架构也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
难道你在应用程序里直接调用ril层嘛?这个好像不妥吧,我们都是应用程序使用TAPI函数,TAPI里会向ril发送命令,这个层次结构是微软推介的,最好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贴又被顶上来了
还是老老实实去研究RIL MDD层相关的代码吧,其实架构也不是很复杂的

说的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算RIL_Initialize( )调用成功,但每个RIL函数都执行失败,看来还得整啊!

执行失败?是返回E_FAIL还是E_NOTIMPL?返回E_NOTIMPL是什么意思,是设备不支持吗?RIL_GetCurrentOperator,在我的手机上总是返回E_NOTIMPL,盼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如果用的simcom的gsm模块可以打电话去问他们的技术支持,还是可以的!而且ril也是模块厂商提供,我旁边一妹妹负责ril这块,天天打电话问,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们技术支持不错的

是模块厂商的客服吗?能告诉我电话吗?

网友:
关于RIL这一东西的确比较烦,我也是在搞这一块,板子都还没有,我现在是通过模拟器映射串口来玩,到底应该怎么调,怎么才算成功,好歹有个说法吧?有经验的人都来说说啊,我真是越搞越糊涂了,现在我的做法是导出SDK,然后直接写应用,在应用里包含一个tapi.h,然后去调TAPI里面提供的函数去拨电话,但是现在是lineopen出错了。

网友:
放假了,有时间了.准备好好看看代码,希望能够看出点眉目

网友:
WINCE6.0的模拟器中如何集成RIL层代码?有人作过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将RIL代码集成到WINCE6.0后,导出的SDK没有模拟器功能,只是一个DEVICE,有经验的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RIL PROXY是代理RIL层的接口给上层API使用(TAPI/TSP/SMS/SIM API)。所以API最后调到的都是RIL层这些低层的就口。所以要保证上层API能够使用,下层RIL的函数就应该能够正常工作,所以就得要求RIL能够正常工作。RIL就得能够被正常初始化,正常被加载,正常地被调用,正常集成有下层MODEMN硬件的操作差异。

网友:
我最近也在看TAPI和RIL,我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想把这些移植到5.0中,就得先了解其的工作原理和流程,头疼。。。。

网友:
我想问大家一下,同样的加载位图的代码在父窗口能显示位图,为什么在另外一个窗口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