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开发程序遇到了问题,个人判断应该是unicode 编码问题

楼主:
在wince开发程序遇到了问题,个人判断应该是unicode 编码问题,比如有如下问题;
CString a("$ABCDE");
个人认为a.left(6)应该是="$ABCDE",结果返回值是"$",难道CString 不支持unicode?,left函数参数不应该是字符数量吗?

另外希望本人自己写的拆分字符串的函数不能正确执行,在Windows上完全正常,请指导一下如何修改。源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用查找二进制串方式分割字符串,成功返回位置信息,失败返回-1
int GetBinDataPos(char * strSrcString,int iSumMemSize,const char *strSep,int iElmentSize,int iStartPos)
{

        int iElmentData;
        int iCompData;

        memcpy(&iCompData,strSep,iElmentSize);
        for (int i=iStartPos;i<=iSumMemSize;i++)
        {
        memcpy(&iElmentData,strSrcString+i,iElmentSize);
                if (iElmentData==iCompData)
                {
           return i;
                }

        }
        return -1;
}
//参数1:要进行分割的字符串;参数2:要进行分割的字符串长度,单位字节;参数3:分隔符字符串;参数4:分隔符长度,单位字节;
//参数5:字符串数组,引用方式传递;返回值,分割后的数组中元素个数
int SplitStrBin(char * strSrcString,int iSumDataSize,char *strSep,int iSepSize,vector *v_p)
{

        string StrResult;
        char buffer[128];
        int iStartPos=1;//搜索起始位置
        int iSepPos=-1;//分隔符位置
        iSepPos=GetBinDataPos(strSrcString,iSumDataSize,strSep,iSepSize,iStartPos);
        if (iSepPos==-1)
                return 0;
        while(iSepPos>0)//找到分隔符
        {
                memset(buffer,0,128);
                if (iStartPos==1)
                   memcpy(buffer,strSrcString+iStartPos-1,iSepPos-iStartPos+1);
                else
           memcpy(buffer,strSrcString+iStartPos,iSepPos-iStartPos);
                StrResult=buffer;
                v_p->push_back(StrResult);
                iStartPos=iSepPos+iSepSize;
                iSepPos=GetBinDataPos(strSrcString,iSumDataSize,strSep,iSepSize,iStartPos);
        }
        memset(buffer,0,128);
        if (iSumDataSize-iStartPos>128)
                memcpy(buffer,strSrcString+iStartPos,128);
        else
           memcpy(buffer,strSrcString+iStartPos,iSumDataSize-iStartPos);
        if (buffer[0]!=0)
        {
                StrResult=buffer;
                //v_String.push_back(StrResult);
                v_p->push_back(StrResult);
        }
        return v_p->size();
}

网友A:
CString a(TEXT("$ABCDE"));

网友:
你确认你的project定义了UNICODE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String a(TEXT("$ABCDE"));

正解

网友:
CString a("$ABCDE");
变为CString a(_T("$ABCDE"));或者CString a(L"$ABCDE");

网友:
学习一下~ 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