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nand flash无效的问题

楼主:
我读写 samsung nand flash 型号是K9F1208U0B,flash扇区数据可以正常读出,写flash返回也是true,但是再去读写过的扇区数据还是以前的数据,我写的数据根本没有写进去,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没有擦除block直接写sector会不会有问题?
测试代码如下
        unsigned char        pbuffer[512];
        memset(pbuffer, 0, sizeof(pbuffer));
        if(FMD_ReadSector(dwSectorID, pbuffer, NULL, 1))
        {
                RETAILMSG(1, (TEXT("Read OK!")));
                for(int t=0; t<12; t++)
                        pbuffer[500+t] = t;

                if(FMD_WriteSector(dwSectorID, pbuffer, NULL, 1))
                {
                        RETAILMSG(1, (TEXT("Write OK!")));
                }
        }

调试输出了
Read OK!
Write OK!

网友:
Nand在写之前一定要擦的吧

网友:
写之前要擦除的。

并且注意不要越界。

网友:
你的dwSectorID是怎么计算的?写的时候要带16位ECC进去,不是单写扇区数据就OK的!也就是总共528个字节数据!

网友:
Nand在写之前一定要擦的

网友:
这个论坛几个常用ID,全在这里哈哈,楼主应该先看看DATASHEET嘛

网友:
第一次读写nandflash,谢谢指教
已解决

网友:
NAND写之前一定要对该页进行擦除操作!

网友:
NAND要写,一定要擦出整个block喔,而且写只能以block为单位,读可以以page为单位,有些flash也支持random 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