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助关于触摸屏、手写软件、操作速度...

楼主:
请问各位:
    我在PDA里加了一个叫“马兰花”的手写软件
    可是操作手写软件的时候,系统反映特别慢(CPU是PXA270)

    于是,我把触摸屏驱动中“三点校准”变成了“1点校准”

    结果:操作手写软件的时候,反映速度明显变快了,但是触摸屏无法 校准。

   请问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三点校准”又“让操作手写软件的速度变快”

   (注:不想增加CPU主频,因为功耗会变大)

   比如:怎么能在触摸屏驱动或者其他地方 将操作的时间频率 增快

网友:
在手写的时候,暂时关闭一些不必要的线程,

网友:
怎么判断当前在手写??

网友A:
手写软件的算法效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写软件的算法效率太低了

那诺基亚等手机又这么牛B?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请问各位:
    我在PDA里加了一个叫“马兰花”的手写软件
    可是操作手写软件的时候,系统反映特别慢(CPU是PXA270)

    于是,我把触摸屏驱动中“三点校准”变成了“1点校准”

    结果:操作手写软件的时候,反映速度明显变快了,但是触摸屏无法 校准。

  请问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三点校准”又“让操作手写软件的速度变快”

  (注:不想增加CPU主频,因为功耗会变大)

  比如…

兄弟,别自己弄了,买一个,一个软件10块钱左右,上次来我们公司推销,识别率很高。貌似一家北京模式识别公司。自己弄的估计要整很久效果也很差。

网友B:
一个软件10块钱左右????
在哪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软件10块钱左右????
在哪买??

----------------北京捷通华生语音技术有限公司。---------不过是每个软件都有个号码,只能绑在一个机器上。量大的话就要考虑成本了。

网友:
那也不便宜啊

网友C:
基本上是touch驱动的处理效率问题,和装什么软件没多大区别。
你可以装一些用触摸玩的游戏,然后一直把笔按在屏上,来看下这个时候的CPU loading。正常触摸驱动应该保证该loading在30%以下,好的应该可以做到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是touch驱动的处理效率问题,和装什么软件没多大区别。
你可以装一些用触摸玩的游戏,然后一直把笔按在屏上,来看下这个时候的CPU loading。正常触摸驱动应该保证该loading在30%以下,好的应该可以做到更低。

如果是驱动的问题
我修改该从哪入手啊??

网友:
其他都是正常的
只有手写软件反映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都是正常的
只有手写软件反映慢

哦,这样啊
那可能是软件问题,不好意思,没看清楚。
你可以多参考一些手写软件和类似的画图软件

网友:
这绝对是触摸屏驱动算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