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使用vector容器

楼主:
在wince下使用vector后,编译时会出很多警告,请问什么原因?可否避免?

网友:
什么是什么原因?可否避免什么?

网友:
是啊,把警告内容贴出来吧

网友:
应该还是你的代码问题。
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你应该提问题时给出具体的东西。
例如 警告的信息

网友:
记住那个waning 把它封掉 以后就看不见啦 哈哈

网友:
  能运行就没关系的

网友:
运行倒没问题,win32下一个警告都没有,wince下就几百个,我敢肯定不是我代码的问题
C:\Dev-Cpp\projects\LIniFile.cpp(15) : warning C4786: 'std::vec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 td::char_traits,std::allocator > > >,std::allocator,std::allocator >,std::pair,std::allocator >,std::basic_string :char_traits,std::allocator > > > > >' : identifier was truncated to '255' characters in the debug information
上次没仔细看,标识符被截断成255个字符以内,应该没关系,不影响功能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vccore/html/C4786.asp

VC对STL的不完全支持造成的.

解决方法:
#ifdef WIN32
  #pragma warning (disable: 4514 4786)
#endif

网友:
wince有专门的STL库的,你可以在platform builder的安装目录的\PUBLIC\COMMON\SDK\INC下找到vector, string拉什么的都有。PC版本STL不能直接在CE下用的。

网友:
正常,你或者在项目设置中把警告级别设置低一些。不过只要不影响程序运行的warning就没有什么关系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