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wince下tts使用,望赐教

楼主:
上面安排下来要做哥wince下的TTS,以前没这方面的经验,下了一个SDK但是不支持wince系统,帮助文档这么说
“例子针对Pocket PC/Smartphone系统开发,如果需要在 Windows CE系统上运行,需要新建项目,并平滑朗读代码就可以了”
不知道什么意思,希望指点

网友:
是原文如此,还是你翻译的问题?确实不通。

网友:
原文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真是郁闷

网友:
我是刚接触,你可能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要是能给我点思路就太好了

网友:
你大概是指一个叫语音朗读移动开发包的软件,我也用过,它里面的例子是在PPC/SP上的,由于PPC,SP,WINCE机器的界面大小不一样,PPC,SP的例子不能直接用在WINCE机器上,但底层是一样的,PPC,SP的底层都是wince系统

只要针对wince开发环境新建一个项目,把代码,资源复制过去就可以了,我用evc4开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TTS?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谢谢了哦,我周一去试试

网友:
可以找第三方的

网友:
我先要知道该怎么做哦

网友:
不知道windows ce4.2下是否支持语音合成?有篇论文介绍说,Smart Read Mobile SDK可以实现语音合成,我也有下载这个开发包,暂时还不知道开发TTS的具体流程,比如是否需要在内核定制的时候添加什么组件?SDK怎样在EVC4.0中使用?

网友:
请问市面上哪几家的TTS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