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立刻检测到网络是否连接

楼主:
各位:
    硬件是通过无线网卡连接到网络上的,软件上要求时刻检测网络连接状态,当网络断的时候给出提示
可是我发现手动的将无线AP的电源关掉,无线网卡(VT6656)显示还是连接,而且信号显示very good,即不能
立刻刷新当前的状态,驱动是网卡商提供的,
现在检测状态和信号强度都是利用RSSI
请问各位有什么其他方法能立刻检测到网络是否断开?

网友A:
可以发测试命令过去,限制多久没响应就判定为网络断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
关注,我也想知道除了主动检测以外的方法

网友:
这个系统不提供回调,除非修改驱动,否则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测试命令过去,限制多久没响应就判定为网络断了,你看这样行不行?

不修改驱动的前提下,发出命令没有回,至少能能说明,网络有问题吧。
--------------------------------------------------------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万一步《我是一个兵》

网友:
改检测I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