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一台计算机对n个数据源进行分时采集送入主存,然后分时 ...
LQ77630
LQ77630

网友A(2008-09-30):
一台计算机对n个数据源进行分时采集送入主存,然后分时处理。采集数据时,最好的方法是使用
一台计算机对n个数据源进行分时采集送入主存,然后分时处理。采集数据时,最好的方法是使用___。
A.堆栈缓冲区 B. 一个指针的单缓冲区 C.两个指针的单缓冲区 D. n个指针的n个缓冲区
这题选什么,为什么?
计算机
数据源
缓冲区
最好

网友B:
不知道题所云
如果是我做这个项目
D. n个指针的n个缓冲区
在没有资源限制的情况下,
我肯定是放开了吃!!
独立的缓冲区,肯定是最爽的,不会出现多路数据的重叠问题
取回来就可以了,不取就放着,又不会乱跑
多爽
就是不知道那个N个指针用来干啥的,
郁闷

网友C:
你选的是对的!不过我想要一个有理有据的解释呀。

网友D:
一般的数据采集系统都有一定的实时性要求。采得足够的“快”当然是很重要的。。。

网友E:
数据采集系统的基本要求是:快、准。。
快,就是要能够实时采集,不丢数据。n个通道采集,在多任务环境下要做到不丢数据,就只能每个通道独立缓存数据了。
准,就是采集的数据要准确无误,精度有保证。这基本上由AD决定,但考虑到要防止多通道间的数据重叠,就只能用堆栈或多缓存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