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irectshow做camera程序,得到的图像画面是倒立的,当弹出messagebox后又变成正立(正常)画面,请是这是为什么?

楼主:
用directshow做camera程序,得到的图像画面是倒立的,当弹出messagebox后又变成正立(正常)画面,请是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显示过程呢,有没有看过

记得BMP图像的数据存贮,是从最后一行开始(不是第一行),如果按数据存贮直接来显示,可能会出现LZ所说的现象

网友:
对于directshow不是很了解,
但不知道什么样的messagebox?
一般图像的倒立,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camera的寄存器配置产生的,还有一种就是软件处理图像数据的过程中的倒立的。
楼主最好能够先从messagabox入手,找出响应代码里出现messagebox前后的代码流程,然后自己分析一下吧

网友:
我在图像显示前做:
MessageBox(g_CurrentWnd, TEXT("按中间键或识别键可扫码;请使条码尽量充满但不超出屏幕,或让码图尽量清晰。"), TEXT("提示"), MB_OK|MB_ICONWARNING);

接道理,这个messagebox与directshow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为什么加上这个后从Transform(IMediaSample *pIn, IMediaSample *pOut)中取出的图像就倒立了呢?

网友:
那应该就是了,你的问题就是一楼的大哥说的那种原因引起的,你把最后一行的图像放到第一行去了,就造成这个问题了。

网友:
什么平台?什么硬件下?

网友:
那应该就是了,你的问题就是一楼的大哥说的那种原因引起的,你把最后一行的图像放到第一行去了,就造成这个问题了。

是这样子,现在为什么加messgebox就正常了?

网友:
图像的倒置不应该是messagebox引起的,但是它是你找出问提的一个入手点,为什么弹出来就正常了?
弹出来的条件是什么?
引起messagebox弹出来的前一个操作是什么?
这个问题你也知道与messagebox本身无关,但是它的前前后后有没有仔细去看过?

网友A:
其他都是一样的,就多了一个messagebox,我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都是一样的,就多了一个messagebox,我很郁闷

LS已经有人告诉LZ,不是MessageBox的原因。LZ还是再仔细的查查看,原因经常在认为没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
我想问下LZ 包含 streams.h文件后报的这2个错怎么解决?
d:\dxsdk\include\strmif.h(6166) : error C2011: '_RGNDATAHEADER' : 'struct' type redefinition
d:\dxsdk\include\strmif.h(6175) : error C2011: '_RGNDATA' : 'struct' type redefinition

网友:
这个可以解决...你找找...我这手机不做了,你最好也别做了,这个问题好麻烦..

网友:
顶!

我也顺便打个广告,本人也有支持ESRI ARCGIS的.shp文件的地图的Windows mobile 5.0/6.0手机GIS地图软件----GPS移动GIS(GPSMobileGIS),PC端的服务软件----移动GIS服务平台(GPSMobileGISServer),可成套出售,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1,通过GPRS上网连接后台服务端程序来实时传输在户外工作采集的数据到后台数据库!

2,可以实时发回PDA的GPS信息,在后台地图上直接定位PDA用户的位置,也可以下发PDA的经纬度信息让PDA用户定位和跟踪其它PDA用户,了解自己与其它PDA的位置关系,起到定位和跟踪的作用!

3,可以发回PDA当前所在地名如在天河城附近等,实现在外面工作就知道在何时何地上班打卡的效果,同时可以在后台为相应的PDA用户设置固定时长返回一次当前位置的GPS信息确保对相应PDA用户的定位,跟踪与监控!

4,移动GIS服务平台可以对PDA用户进行登记,注销等管理,在移动GIS服务平台登记的PDA用户才可登陆此服务器,依据IMSI和IMEI号来进行登陆验证,安全可靠,

5,可以对在外面工作的PDA用户进行任务指派和任务管理如
   PDA号码:13800138000
   任务名称:测试线路
   任务说明:主要是在天河北路一带的电力设施进行检测!

6,(此功能为信息采集的核心功能)用户可自行设置需要采集信息的对象及其属性,指派给指定的PDA用户,如测试电路的属性模板:
    //0-编辑属性(可多个) ; 1-下拉属性(可多个) ; 2-选择属性(可多个) ; 3-大文本编辑框(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 ; 4-列表属性(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属性0+属性1+属性2/2+属性2%2)<=28
    name,名称,0,;beproject,所属项目,0,;type,类型,1,0:小-1:中-2:大;complete,完成,2,;remark,备注,3,;listbox,设备表,4,

7,可以实时上传文件到后台服务器,实时下载后台服务器的文件和实时更新PDA上客户端的系统!

8,可以实时采集和传输图像信息!

跟据您的需要,还可以增加其它功能!

可以应用在以下系统:
     1、PDA移动办公如户外,异地打卡,上班;
     2、GIS林业资源监控系统;
     3、GIS电力巡检系统等;
     4、GIS通信资源如移动,联通,电信的管线资源巡检系统等!

QQ:546046182
EMail:wang921718@tom.com

网友:
你的程序一开始是在横屏模式(不是指横着拿,是指整个界面变成横着的那种模式)下操作的吗?如果这样的话出 对话框 就有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