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sd硬盘中对一个文件做频繁修改时损耗平衡策略是否起作用?

楼主:
假设有一个10G的ssd硬盘,在上面创建一个10G大小的数据库文件,在这个数据库上有大量create、drop、truncate、delete、 insert、update、dbcc   dbreindex等操作,会不会造成ssd上部分存储单元已经被过量擦除损坏,而部分存储单元还没怎么用过的情况?

如果在10G的ssd上创建一个5G的数据库文件(不允许增长),同样有大量create、drop、truncate、delete、insert、update、dbcc   dbreindex等操作,对存储单元擦除使用的情况又会如何?

谢谢:)

网络上找到的资料,请大牛们评析:
http://www.zdnet.com.cn/pcpro//2008/0514/861168.shtml

SSD固态硬盘采用NAND型闪存芯片作为存储介质,而NAND闪存并不像DRAM内存颗粒一样拥有无限的寿命,NAND的写入寿命只有10万个循环,一旦某个存储单元的写入循环接近这个数字,那么就很有可能遭遇彻底的物理损坏。对于频繁读写的硬盘来说,10万个循环显然不是什么惊人的数字,事实上这个数字远无法同传统的硬盘相比—传统硬盘的磁层理论上可以经受无数次的读写操作而不会有磁失效的危险。显然,如果寿命问题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那么SSD固态硬盘的市场推广将遭遇挫折。

针对这个问题,三星公司闪存业务的一位官方人士作出详细的解答。这份解答指出,10万个写循环是针对每一个存储单元而言,假如针对这个单元连续进行10万次写操作,那么这个单元的确将会失效。但SSD固态硬盘并不会只在一个单元上不断进行写入操作,而是将写入动作平均分配到其他的单元上进行—这套机制被称为“损耗平衡”,它由固态硬盘的控制器来实现;损耗平衡机制将SSD固态硬盘的可靠性提高了几个数量级,因为一块固态硬盘不可能被完全磨损。在三星公司的内部测试中:一块容量为64GB的固态硬盘进行完全写满数据,然后删除,之后再进行写满-删除的循环;每隔几小时,这个循环就重复一次,而在几年之后,这块SSD固态硬盘仍然正常运作,并未遇到任何故障。

网友:
那块固态硬盘的每个扇区可以重复写多少次,flash本身号称10W次,这10W次是最低次数,超过百万次不坏的flash例子不是没有。

每几小时循环一次,一天假设循环10次,一年3600次,10年才36000次,磨损平衡算法设计的好的话,还应该远低于最低次数。

网友:
NAND的写入寿命只有10万个循环
这个只是标称的值和实际上的有很大差距,标称极应该是比较极限的低值,一般会高于这个。

网友:
频繁的写入固定文件,对于不同的文件系统,os 对硬盘的数据访问方式会有所差异,有的文件系统采用追加的方式,有的采用更新的方式。对于采用更新方式的文件系统,需要SSD设计静态wearleveling的算法来在物理block上做擦写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