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菜鸟询问有关pc端访问和复制ActiveSync同步下的文件?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客户要求我写一个pc端访问ActiveSync同步下的My Picture 文件夹下的最新文件,并将其copy到pc端上,我是个初学者,有好多函数都不知道怎麽用,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本人,这个程序该如何下手阿

网友:
as有自己的pc客户端,成功连接后,目标机会映射成一本地磁盘,和访问操作本地文件是一样的。。。

网友:
不是的,我们需要在PC端自己编写代码访问的,连接后是行动设备,不是本地磁盘,不能象U盘那样访问的,
我上网搜了一些,都说用RAPI来做,可我看了一下都是直接访问文件的,我想先找到MYPICTURE那个文件夹,在里面找到最新的文件在复制此文件,可不知道用什么函数去找到那个文件夹啊?请高手们帮帮忙啊,我很急的!

网友:
各位高手,帮帮我吧

网友:
rapi 是基于as的,首先要成功建立as连接,下来就可以用那些文件操作了

网友:
对的,我已经连接成功啦,可是我看那个rapi的函数里面没有访问文件夹的阿

网友:
CeFindAllFiles那个函数怎麽调用阿

网友:
我首先用函数CeRapiInit()查询看是否连接成功,然后用函数CeFindAllFiles,
BOOL flag=0;
DWORD  num=0;
LPCE_FIND_DATA  stu=new CE_FIND_DATA[50];

flag=CeFindAllFiles(L"\\MyDocuments\\MyPictures",FAF_ATTRIB_NO_HIDDEN|FAF_ATTRIBUTES|FAF_CREATION_TIME|FAF_LASTACCESS_TIME|FAF_LASTWRITE_TIME|FAF_OID|FAF_NAME,&num,&stu);
我用IF语句来看FLAG是否为真,结果看到其为真,说明CeFindAllFiles函数执行成功啦
然后我用
dc.DrawText(stu.cFileName,CRect(50,(i+1)*10,200,(i+1)*30),DT_LEFT)来显示所有文件名,为什麽 显示 的不对阿,都是 些乱码

网友:
这个俺不懂,
帮顶吧。。

网友:
不是显示乱码,是只能读到一个值,为什麽,那个函数明明是读所有的文件阿

网友:
RAPI 在PC端调用所有MObile端的东西,RAPI是接口,能完成你所有的需求。

网友:
我知道啊,我用的就是RAPI的函数,现在主要是CeFindAllFiles这个函数,不知道我上面调用时是不是哪里不对,它本来是可以读到所有文件的信息的,现在只能读到一个啦,各位帮我看看吧

网友:
请问,CeFindAllFiles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应该怎麽定义阿,
BOOL CeFindAllFiles(
  LPCWSTR szPath,
  DWORD dwFlags,
  LPDWORD lpdwFoundCount,
  LPLPCE_FIND_DATA ppFindDataArray
);
我这样定义有什麽错吗?
LPCE_FIND_DATA  stu=new CE_FIND_DATA[50];
在使用时取其地址&stu

网友:
用一个文件控件,一旦文件改边就触发事件。动手做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请问Jimmy   Huang,你能不能讲详细一点,我不太懂你说的话,能讲的详细一点吗?你知道我用的那个函数为什麽会出错对不对,请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我用其他函数解决了这个问题啦!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
还有要是在手机端来编写一个程序来完成自动将文件复制到PC端,还可以用RAPI接口来实现吗?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我这个问题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