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2410bank读写惊人的困惑

楼主(2008-09-16):
ce下2410bank读写惊人的困惑
2410bank读写的时候 带nwait信号时
2410手册上说读的时候要查看nWAIT信号,为低则延长本次总线操作 写的情况与此类似 那么是否意味着写的时候 也得看nwait信号的脸色呢 不然数据不会放到总线上去?
请高手指点 谢谢!
我现在不停的往bank在写 但是数据总线上没有数据 ,而ngcs和we信号都有低电平出现,不知道为什么 请大侠指点!
信号
延长

网友A:
问题已解决,开发板的问题,哎,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B:
这个设置了寄存器是自动的吧

网友C:
时序真的很重要....!

网友D:
对应的bank寄存器没设置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