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扇区读写的问题

楼主(2008-03-28):
关于绝对扇区读写的问题
请教各位高人:我用NASM编译产生了一个BIN文件,想用扇区读写工具写到U盘里面,将U盘做成引导盘使用。
请各位前辈告诉我,用什么工具可以实现读写功能,小弟第一次用此类工具,最好推荐一个不太复杂的工具。
谢谢大家拉!!
工具
最好

网友A:
直接creatfile,对象为U盘盘符,然后用writefile像写文件那样写,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写的字节数必须是扇区大小的整数倍,一般是512

网友B:
这种需求,winhex 最好用,想写那里写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