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移植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
     感谢helenhf的回复我上个问题,那个问题已经解决。是MPC8280的PCI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有一个转换关系,即outwindow地址,PCI设备的基地址应设置为0x50000000,此时 d 0x80000000 就可以看到PCI设备的寄存器了。
     另外有个问题请教,我从以前的vxworks 5.4版本编译的vx.a,现在vxworks 5.4版本中调用,遇到的问题是,程序运行到某个函数时,系统挂掉!加printf后,又继续运行到后面函数系统挂掉!分析是两个版本的堆栈帧不兼容。如下:
-> i
  NAME        ENTRY       TID    PRI   STATUS      PC       SP     ERRNO  DELAY
---------- ------------ -------- --- ---------- -------- -------- ------- -----
tExcTask   excTask       77fceb8   0 PEND           b030 ffffffff       0     0
tLogTask   logTask       77fa530   0 PEND           b030        0       0     0
tShell     shell         6f8bc78   1 PEND           b030     29e1       0     0
tWdbTask   0x790918      6f8de90   3 READY          b030    1ae3c       0     0
tNetTask   netTask       6fe9ed0  48 READY          b030        0       0     0
tSyslogTasksyslogTask    6d70388  50 PEND           b030 686f774e       0     0
tTffsPTask flPollTask    77f8c88 100 DELAY          b030        0       0    11
s1u0       AppInit       6f86c40 100 PEND           b030  2000001       0     0
tEventTask eventTask     6d62e88 120 PEND           b030 6e636170       0     0
value = 0 = 0x0
     SP指针的内容比较乱,请问如何将低版本的vx.a移植到高版本中去

网友:
5.4 -> 5.4 ?
没看懂

网友:
对不住!更正:vxworks 5.4 -> 5.5, 编译器是gcc2.7 - > gcc2.9, tornado2.01 -> 2.2.1

网友:
   我用arppc -t vx.a(5.4版本)看到里面有下列与系统有关的模块,而我的5.5版本生成的vx.a(5.5版本)里只有bsp源码生成的模块,没有这些.o
excALib.o
excArchLib.o
excArchShow.o
vxALib.o
vxLib.o
   目前思路是想将vx.a(5.4版本)中的与旧版本系统有关的.o去掉,换上新的。研究了半天堆栈帧的差异,没解决办法,只好先这样试试,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vxworks5.5的.a库形式与vxworks5.4的有很大区别的,具体什么区别我也说不清楚,反正5.4的库比较单纯,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而5.5则不一样,很多时间看到的库只有1k大小,里面可能进行了什么链接到其他库之类的。
不过如果是5.4生成的.o或.out文件,倒是可以在5.5下正常运行。反之也可以。
不行就把原来的库给弄成单独的各个.o,然后重新在5.5下进行拼合

网友:
同样源代码,在5.4版本下生成的vx.a包括系统模块,5.5版本下生成的vx.a就没有?
是不是编译选项哪个地方不一样啊?或者是5.5版本不兼容5.4版本的.a。
还有,楼主你既然有源代码,为什么还要用以前5.4版本生成的.a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