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 里0603在哪个封装库里?

楼主(2008-03-22):
请问protel 里0603在哪个封装库里?
如题……应该怎么查找啊?谢谢啦~
封装
库里

网友:
一般在Miscellaneous.lib中,DXP中肯定是有的。如果要查找的话就点击libraries中进行查找就行了

网友A:
楼主问的是PCB的封装库,在library里的GeneralIC.lib里有哦
不果要先加库文件,这个应该会吧。

网友B:
通用封装库里
不过建议自己封装,应为通用的封装有点小,手工焊的时候 ,比较不爽。

网友C:
俺都是从前人的图中找一个自己做。

网友D(2008-05-01):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