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ysgen的问题

楼主:
我用pb5,sysgen命令,出现这个错误:
BUILD: [00:0000000111:PROGC ] Linking \WINCE500\PLATFORM\MtWilson\src\BOOTLOADER\EBOOT\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118: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500\platform\MTWILSON\lib\ARMV4I\retail\mtwilson_dbgserial.lib'
BUILD: [01:0000000120: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但是再Sysgen一下又好了。

我选了clean的选项,相应目录的source文件的目录也对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时候PB的错误比骄傲奇怪,注意随时去微软网站更新。
还有把错误百度,google一下。也不错。

楼主结贴率0.00%,发帖不给分。很难得到答案的。

网友:
应该是PB的Bug吧或者就是用盗版的问题(猜的),有时候用PB Sysgen的时候也会出现don't know how to make 的错误,一般都是再Clean Sysgen就可以了。

网友:
这里牛人辈出,真是惭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PB的错误比骄傲奇怪,注意随时去微软网站更新。
还有把错误百度,google一下。也不错。

楼主结贴率0.00%,发帖不给分。很难得到答案的。

我看过你的有关帖子,不错的。

(楼主结贴率0.00%,发帖不给分。很难得到答案的。)
我想不是所有的人是为了分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