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14):
关于锁存器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我需要一个锁存器把数据锁存,并且锁存住的数据不会改变,还要求在锁存器在锁存住数据后,锁存器数据输出端不输出数据,只有在我想让它输出数据的时候再输出;咨询这可以实现吗?谢谢
数据

网友A:
不了解不输出数据是怎么个概念
高阻算不?
忘了,不过74啥的三态锁存器还是有的

网友B:
输出端不输出数据是指输出为0或固定值的意思?还是斑竹说的高阻?前者可以后接开关电路,用单片机或硬件时序控制通断,后者有相应的高阻锁存芯片吧。

网友C:
有,单芯片解决方案,多组件解决方案都有,你的成本需求呢?选型需求呢?

网友D:
LM398 就可以需要输出的时候就发个使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