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驱动开发的思路请大虾们指点

楼主:
目前接到新任务,开发wm8987的驱动程序,请问音频驱动跟什么有关?请大虾们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跟你的芯片,控制接口有关系,主要是你的硬件文档。

网友:
芯片是wolfson的wm8987,控制接口是什么?芯片的文档是有了,还要看控制接口的文档吗?

网友:
继续请大虾们指点。。。

网友:
我倒是挺愿意跟你讨论这个的,
但是你得把需求详细的列出来,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做呀?

网友:
开发板是tcc8300,部分组件我们自己已经更改。cpu不变是arm926ej-s,内存是32Msdram(nand),嵌入式系统使用的是linux-2.6.24。音频芯片是wolfson公司的wm8987,请问开发此音频驱动还需要知道其他硬件信息吗?
请大虾多多指点,开发此驱动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WM8987,耳机(EarPhone, HeadSet)驱动芯片。

IIS音频接口,IIC/SPI控制接口。你需要针对这两个接口编程。

对芯片的设置是通过IIC/SPI进行的,程序需要完善两者之一的驱动,并对WM8987的寄存器进行配置。如果某个寄存器的具体作用不明朗,可以找Wolfson的FAE。

音频接口需要配置CPU这里的I2S接口,相关的配置MCLK, LRCLK之类的,然后也要配置WM8987相关(通过I2C/SPI)设置好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通讯了。

网友:
多谢shuiyan。看来要熟悉的东西还真多。请问大虾们哪里有可重用的源代码可以下载的,没有的话,请问wm哪款芯片跟wm8987比较接近的?希望能有源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
I2S
这个应该很基本的

网友:
过一年了,相信楼主的任务已经很完美的完成了,小弟我最近也做这样的任务,,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些源代码,帮助一下小弟我啊?

网友:
我要搞的是HDMI驱动 那位能提供一些帮助 谢谢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