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nydata的短信接收解码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 AnyDATA CDMA DTGS800-6025模块
接收短信提前设置  AT+UGSM=1(使用第二套短信接口)  AT+CMGF=0(普通编码输出格式)

AT+CMGR=0 接收第一条短信.模块的输出内容是 13 10 43 67 77 71 82 58 32 48 48 48 48 48 50 51 48 44 49 53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4 49 53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4 50 48 48 56 47 49 50 47 48 50 47 49 49 58 51 51 44 51 44 97 98 99 13 10 13 10 79 75 13 10
内容是:\r\n+CMGR: 00000230,15000000000,15000000000,2008/12/02/11:33,3,abc\r\n\r\nOK\r\n

AT+CMGR=1 接收第二条短信.模块的输出内容是 13 10 43 67 77 71 82 58 32 48 48 48 48 48 50 51 48 44 49 53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4 49 53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4 50 48 48 56 47 49 50 47 48 50 47 49 49 58 51 51 44 49 50 44 0 97 0 98 0 99 89 42 150 51 79 96 13 10 13 10 79 75 13 10
内容是:\r\n+CMGR: 00000230,15000000000,15000000000,2008/12/02/11:33,3,abc太阳你\r\n\r\nOK\r\n

问题就处在这里了,不管是普通的编码还是usc2编码在输出的时候,如果短信内容是纯英文的,就只输出其ascii码,如果中间有了中文就会输出信息内容为unicode码.这个判断起来就很麻烦啊.还有就是对方发送的短信过长的时候会被自动拆成多条发送过来,这时模块输出的信息长度就不对了.

小弟的问题是有没有办法让模块的输出一直都是unicode码,或者是其他的方法能实现也行.在线等.解决立刻+分,谢谢

网友:
懂不起, 不知道以下链接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blog.eeworld.net/jennyvenus/archive/2008/04/20/2309701.aspx
http://blog.eeworld.net/jennyvenus/archive/2008/04/20/2309659.aspx
http://blog.eeworld.net/jennyvenus/archive/2008/04/01/2238743.aspx

网友:
比较了解WM的短信方式,但是没有用过任何模块,你输入的时候用MUTIPLEBYTETOWCHAR了吗?

网友:
没有!几年前做过GSM和CDMA的模块,不知道模块有没有升级。

具体看CDMA模块的资料。

自动拆分,怎么会长度不对?拆分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显示内容前要过滤用于规则的字符。

网友:
LZ使用的是AT+CMGF=0,即PDU模式。

PDU模式收发短信可以使用3种编码:7-bit、8-bit和UCS2编码,并且在收到的PDU码中会指出所带短信文本所使用的编码。下面分析下LZ所收到的数据:

AT+CMGR=0 接收第一条短信.模块的输出内容是 13 10 43 67 77 71 82 58 32 48 48 48 48 48 50 51 48 44 49 53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4 49 53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4 50 48 48 56 47 49 50 47 48 50 47 49 49 58 51 51 44 51 44 97 98 99 13 10 13 10 79 75 13 10
内容是:\r\n+CMGR: 00000230,15000000000,15000000000,2008/12/02/11:33,3,abc\r\n\r\nOK\r\n

AT+CMGR=1 接收第二条短信.模块的输出内容是 13 10 43 67 77 71 82 58 32 48 48 48 48 48 50 51 48 44 49 53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4 49 53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8 44 50 48 48 56 47 49 50 47 48 50 47 49 49 58 51 51 44 49 50 44 0 97 0 98 0 99 89 42 150 51 79 96 13 10 13 10 79 75 13 10
内容是:\r\n+CMGR: 00000230,15000000000,15000000000,2008/12/02/11:33,12,abc太阳你\r\n\r\nOK\r\n

注意红色部分的不同,LZ完全可以根据所收到的PDU码来确定短信文本为ucs2码还是ascii编码

网友:
其实楼上这位仁兄说的也不全对...根据长度是无法判断是什么编码的...在网上查找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将短信的输出设置成为扩展短信格式就好了.里边会有编码类型的提示,还有参数个数及长度的提示.

网友:
呵呵,其实我也没做过PDU解码,以前做AT Command收发短信时用的都是TEXT模式

不知LZ将短信的输出设置为扩展短信格式用的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