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文本文件被改写!

楼主:
我说的这个文本文件在我的应用程序中只是读取他,并没有写
打开文件的时候就是以只读的方式打开的
但是过一段时间后,这个文件里面全部是乱码,

我的机器经常掉电,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你的读文件的代码贴出来。

确认没有读的地方。

每次打开后都及时关闭了。

网友: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m_fileHandle)
        {
                return TRUE;
        }
        m_fileHandle = ::CreateFile(pFileName, GENERIC_READ, FILE_SHARE_READ, NULL, OPEN_EXISTING, 0, 0);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m_fileHandle)
        {
                IniFileErrorHandle(_T("<>OpenIni OPEN FAILED!!\r\n"));
                return FALSE;
        }
        //循环读取
        ReadFile(m_fileHandle, &temp[i], 1, &total, NULL);

        //读取完毕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m_fileHandle)
        {
                return;
        }
        CloseHandle(m_fileHandle);
        m_file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网友:
干吗用FILE_SHARE_READ呢?直接用0试试看

网友:
你把
//循环读取
        ReadFile(m_fileHandle, &temp, 1, &total, NULL);
这行注释掉,还会出现乱码现象吗?

网友:
这里怎么叫循环读取啊

明明不是循环啊、

网友:
没写循环而已,我是在那个地方循环读取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