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104下 中断的使用方法?

楼主:
请高手给我详细讲下中断的使用方法例程.我想把我的DLL和相应的中断响应关联起来,不知道要怎么做.我现在只知道
先Oalintr.h里加一个中断定义.#define SYSINTR_TOUCH   (SYSINTR_FIRMWARE+20)然后就不清楚要做什么了?
希望高手给我提供点资料,在详细讲下谢谢!

网友:
我使用的是CE5.0请高手教我

网友:
WINCE5下中断的实现。
1   WinCE中第一次对中断的处理是在OAL的OEMInit()中,该函数调用OALIntrInit()完成对中断的初始化.

2   OALIntrInit()对中断的初始化做了如下工作:

2.1   通过配置IPR0-IPR33设置中断优先级,优先级定义在g_IntPriorities和g_IntPriorities2中,其中IRQ_OSMR0为最高优先级,   IRQ_KEYPAD为最低优先级.
2.2   设置ICCR,在空闲模式时只对有效的,非屏蔽的中断响应.
2.3   BSPIntrInit().该函数对BSP中需要处理的中断进行初始化工作,主要是设置ICMR寄存器使GPIO1(CPLD)和GPIO2为非屏蔽状态,然后通过OALIntrStaticTranslate建立IRQ和sysintr之间的关联.
2.4   对于WinCE来说,中断可以作如下分类:
1 >   与BSP无关的Kernel使用的内部中断,   比如IRQ_OSMR0(for sched),IRQ_RTCALARM;
2 >   与BSP有关的CPU内部中断,比如IRQ_USBOHCI,   IRQ_OSMR1,   IRQ_KEYPAD,   IRQ_FFUART,   IRQ_BTUART,   IRQ_STUART,   IRQ_DMAC,   IRQ_USBFN;
3 >   CPLD所管理的中断,以GPIO1通知CPU中断的产生,在收到G
PIO1产生的中断后可以通过读取地址0x0A00_0010判断具体的中断源,比如IRQ_GPIO1_MMCCD(MMC_IN_INT,   MMC_OUT_INT),   IRQ_GPIO1_USBCD(USB_IN_INT,   USB_OUT_INT),   IRQ_GPIO1_PCMCIA_S0_CSC(CF_IN_INT.   CF_OUT_INT),还有在代码中没有处理的SIM卡中断(SIM_IN_INT,   SIM_OUT_INT).

4 >   GPIO2_120产生的中断,通过寄存器ICIP的位10-GPIO_x通
知CPU中断的产生,然后查询寄存器GEDR_x可以判断具体的中断源,比如IRQ_GPIO12_MARATHO,   IRQ_GPIO10_ETHERNET,IRQ_GPIO13_UCB1400;

5 >   以Installable   ISR形式产生的中断,这类中断通常是以DLL的形式安装,在注册表中定义其实际的IRQ中断值,比如IRQ_MMC_DETECT,IRQ_MMC_CONTROL;

2.5   有几种方式可以建立实际中断IRQ到系统中断sysintr之间的关联,对于build-in设备,可以在OEMInit中通过OALIntrStaticTranslate来建立静态的关联;但是对于installable   ISRs,可以在注册表中定义实际的中断IRQ,然后通过在KernelIOControl中使用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来实时分配新的sysintr,这有助于驱动的移植.

3   在CPU接收到中断后,对中断的处理是在   OEMInterruptHandler()中,该函数的首先屏蔽该中断,最后得到实际中断IRQ所对应的sysintr的值.

3.1   首先它通过中断寄存器ICHP得到实际的IRQ值;
3.2   对于GPIO产生的中断,通过清空GFER和GRER寄存器来屏蔽相同的中断;对于其余的CPU内部中断,通过清空ICMR寄存器的相应位来屏蔽中断;
3.3   对于Kernel使用的IRQ_OSMR0和IRQ_OSMR2,分别进行处理,得到sysintr;
3.4   对于通过GPIO0,GPIO1和GPIO2_120产生的中断,将IRQ的值进行转化,使之与OAL/intr.c和bulverder_intr.h中所定义的新的IRQ值相对应,此时的IRQ值就不是在ICIP中对定义的IRQ值了;
3.5   接着调用NKCallIntChain(irq)判断该IRQ是否已经被加入中断列表,同时开始调用该中断的ISR程序.

4   当中断处理完成后,调用OALIntrDoneIrqs(),重新使能中断.

网友:
麻烦在说细点好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还要不要答案了?

网友:
我们用的方法是查找你的104的哪一个接口和主板的中断号对应,然后在上面给一个低电平。就可以产生一个中断信号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外部触发,人家是要内部程序的获得中断的方法